求助西门子模拟量干扰问题!!!急急急

楼主(2011-05-29):
给位大侠:我用s7-200 cpu226+8入模拟量来采集电流传感器信号,传感器是无源的,输出电压信号,用来测量三相异步电机的电流,传感器和PLC都是在控制柜里的,现在我加电流后要是电流小模拟量输入值挺稳定的,加大电流后采集的信号就有波动了,而且比较大,直接影响我保护功能,尝试了很多方法包括将传感器的输出负端和模拟量的电源负接一起(模拟量模块电源取自plc24V输出),没有效果,请大侠们帮忙出出主意,在下感激不尽了,很着急!

网友A:
1  电机的电流是否稳定,直接影响到传感器的输出信号是否稳定

2  电流传感器到PLC的连接电缆是否用的屏蔽带接地电缆

3   上面没问题,可以在程序上做一个门限值的延时,只有连续输入达到门限值一定时间才触发保护动作

网友B:
8,9不离10 的是 , 电压信号收到干扰了, 建议换成 4~20mA电流信号  稳定一点!

如果无法 更好传感器的信号, 可以考虑 把传感器安装位置尽量远离 将电流导线;

 再有做好信号线屏蔽 ,接地;

楼主:
对:枫风雨霖 关于

1  电机的电流是否稳定,直接影响到传感器的输出信号是否稳定

2  电流传感器到PLC的连接电缆是否用的屏蔽带接地电缆

3   上面没问题,可以在程序上做一个门限值的延时,只有连续输入达到门限值一定时间才触发保护动作

内容的回复:

感谢你的建议,第一点我用的是电流发生器,电流很稳定;不过我确实没有用屏蔽线;第三点采样值波动是在我加的额定的值左右波动,所以我没办法加门限。

网友C:
传感器电源直接用开关电源,包括模拟量模块的24V电源输入,开关电源和PLC都必须接地,还有电动机如果是变频器带动的话,如果PLC电源和变频器线路靠近的话,很有可能干扰的是PLC而不是你的模拟量,请仔细检查

网友D:
短接EM231闲置的端口。

网友E:
现场干扰是多种原因造成的,有现场的电磁干扰,开关电源串入的干扰,具体解决完全要看现场的实际情况而定,屏蔽的方式、接地点的不同、走线的问题等等,都会产生不同的干扰,要视具体的情况通过现场的检查来解决。

网友F:
注意你的走线,做好接地工作

网友G:
引用 网友C:
传感器电源直接用开关电源,包括模拟量模块的24V电源输入,开关电源和PLC都必须接地,还有电动机如果是变频器带动的话,如果PLC电源和变频器线路靠近的话,很有可能干扰的是PLC而不是你的模拟量,请仔细检查

kskstiy说的这个可能性大,变频器要远离PLC,并且将它的供电电源隔离开,不过楼主可先换屏蔽线试试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有这么多点子

网友H:
8楼说的很好。主要是接地。

网友I:
我以前遇到过类似情况,我用的是欧姆龙的采集信号方式是一样的,我用的是压力变送器输入+24V输出4-20毫安一个模拟量信号,来测量压力以前的变送器坏了换了一个以后运行以后始终xianshi30多公斤压力不下来,发现是变频器干扰,接地也做了屏蔽线也换了还是不行PLC和变频器又没法挪地方,最后不得又买了一个型号一样的才能用了

网友J:
4-20MA信号加一个隔离变送器,就可以了,最简单实用的配置,QQ878582905

网友K:
我以前也遇到过这类情况,我用的是EM231 CN模拟量扩展模块,输入信号是0~20ma,要想去除干扰问题,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用一个独石电容,一段接模块的正输入端,另一段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