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MM440故障原因分析与维修

楼主(2011-05-29):
西门子440故障引起故障可能的原因
F0001
过流
•电动机的功率 (P0307) 与变频器的功率(P0206)不对应。
•电动机的导线短路。
•有接地故障。
F0002过电压
•直流回路的电压 (r0026) 超过了跳闸电平 (P2172)。
•由于供电电源电压过高,或者电动机处于生制动方式下引起过电压。
•斜坡下降过快,或者电动机由大惯量负载带动旋转而处于再生制动状态下。

广州科沃—工控维修的120
www.gzkowo.com
F0003欠电压
•供电电源故障。
•冲击负载超过了规定的限定值。
检查以下各项:1. 电源电压(P0210)必须在变频器铭牌规定的范围以内。2. 检查电源是否短时掉电或有瞬时的电压降低。
F0004
变频器过温
•冷却风量不足。
•环境温度过高。
检查以下各项:1. 变频器运行时冷却风机必须正常运转。2. 调制脉冲的频率必须设定为缺省值。3. 环境温度可能高于变频器的允许值。
P0949 = 1 :整流器过温。P0949 = 2 :运行环境过温。P0949 = 3 :电子控制箱过温。
F0005变频器 I2T 过热保护
•变频器过载。
•工作 / 间隙周期时间不符合要求。
•电动机功率(P0307)超过变频器的负载能力 (P0206)。
F0011电动机过温(反应OFF1)
•电动机过载
检查以下各项:1. 负载的工作 / 间隙周期必须正确。2. 标称的电动机温度超限值 (P0626-P0628)必须正确。3. 电动机温度报警电平 (P0604) 必须匹配。
F0012变频器温度信号丢失
•变频器(散热器)的温度传感器断线
变频器维修培训---广州科沃工控
咨询:13672481122 梁工
F0015电动机温度信号丢失
•电动机的温度传感器开路或短路。如果检测 到信号已经丢失,温度监控开关便切换为监控电动机的温度模型。
F0020
电源断相
•如果三相输入电源电压中的一相丢失,便出现故障,但变频器的脉冲仍然允许输出,变气魄仍然可以带负载。
检查输入电源各相的线路。
F0021
接地故障
•如果相电流的总和超过变频器额定电流的5%将引起这一故障。
F0022
功率组件故障
•在下列情况下将检测到UCE故障。
•P0947= 22 和故障值。
•P0948= 12 或13 或14 ,决定于UCE
检查I/O板。它必须完全插入。
F0023输出故障
•输出的一相断线
F0024
整流器过温

F0030冷却风机故障
•风机不再工作。
1. 在装有操作面板选件(AOP 或BOP)时,故障不能被屏蔽。2. 需要安装新风机。
F0035在重试再起动后自动再起动故障
•在重试自动再起动以后,出现自动再起动故障。
F0040自动校准故障
F0041
电动机参数自动检测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