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变频器故障与维修

楼主(2011-05-29):
AB变频器的常见故障
AB变频器由于进入中国市场还不长,可能好多用户对它并不是很熟悉,以下我们就丹佛斯的一些常见故障及解决办法和广大用户作一个探讨。
2、开关电源损坏
这是众多变频器最常见的故障,通常是由于开关电源的负载发生短路造成的,AB变频器采用了新型脉宽集成控制器UC2844来调整开关电源的输出,同时UC2844还带有电流检测,电压反馈等功能,当发生无显示,控制端子无电压,DC12V,24V风扇不运转等现象时我们首先应该考虑是否开关电源损坏了。
3、37—IGBT模块损坏IGBT模块损坏,这也是变频器损坏的常见故障之一,电机抖动,三相电流,电压不平衡,有频率显示却无电压输出,这些都是IGBT模块损坏的常见现象。IGBT模块损坏的原因有多种,首先是外部负载发生故障而导致IGBT模块的损坏如负载发生短路,堵转等。其次驱动电路老化也有可能导致驱动波形失真,或驱动电压波动太大而导致IGBT损坏,在驱动电路的设计上丹佛斯应该是做的相当优秀的,每一路驱动电路丹佛斯都使用了独立的带变压器隔离的电源,控制信号也是通过门极驱动变压器提供,所以可靠性相当高。
变频器维修培训---广州科沃工控
咨询:13672481122 梁工
ALARM29—过热过热,也是我们平时会碰到的一个故障。那我们首先会想到散热风扇是否运转,丹佛斯在风扇控制上采用了ON/OFF控制方式,通过温度传感器采样温度信号,用斩波电路调整输出电压达到控制风扇转速的目的,即省了电,又延长了风扇的寿命。其次我们也要检查散热通道是否畅通,有无堵塞现象。对于大功率45kW以上的变频器在安装上一定要注意机器必须安装在平整,垂直无间隔物的表面,原因在于AB变频器出厂时不提供背板,所以风道是敞开的,不利于散热,我们发现很多AB变频器过热都是由于安装问题而导致的。在平时运行中我们可能会碰到变频器提示电流极限。对于一般的变频器在限流报警出现时不能正常平滑的工作,电压(频率)首先要降下来,直到电流下降到允许的范围,一旦电流低于允许值,电压(频率)会再次上升,从而导致系统的不稳定。AB变频器采用内部斜率控制,在不超过预定限流值的情况下寻找工作点,并控制电机平稳地运行在工作点,并将警告信号反馈客户,依据警告信息我们再去检查负载和电机是否有问题。
广州科沃—工控维修的120
www.gzkowo.com
ALARM8—欠压故障欠压故障,当出现欠压故障时,我们首先应该检查输入电源是否缺相,假如输入电源没有问题那我们就要检查整流回路是否有问题,丹佛斯小功率37KW以下的变频器采用的是单个的全桥不可控整流器,而45KW以上的变频器则采用了半控全桥整流,整流桥缺相可能导致欠压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