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器对RS485通讯的干扰问题!

楼主(2011-05-29):
我用上位机的组态王软件跟10块导电的SRS13做485通讯,因为我用了5台变频器,并且PC跟仪表的通讯电缆经过变频器柜,导致通讯受到干扰,用的是普通的不带屏蔽层的双绞线,本来我以为是变频器产生的谐波对通讯干扰,于是在控制柜的总电源上加装滤波器,但是毫无效果,后来想想是不是变频器产生的电磁干扰,于是换了屏蔽线,不是双绞的(我所在的小地方没有标准的屏蔽双绞线卖),也还是不行。

想请问一下大大,这个变频器对RS485通讯产生的干扰到底是谐波干扰,还是其他干扰,我到底该如何去解决呢?急等

网友A:
即使用带屏蔽层的双绞线也不一定管用!

        变频器、动力电缆、变压器、大功率电机等往往伴随着低频干扰,而这种干扰是用高导电率材料做屏蔽层的电缆无法解决的,包括原装的进口电缆。只有用高导磁率材料(如钢带、钢丝)做的屏蔽层才能有效抑制低频干扰。
        最常用的方法就是给电缆套上钢管或直接采用高导磁率材料制成的铠装型电缆——A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18 AWG,电缆外径12.3mm左右。可用于干扰严重、鼠害频繁以及有防雷、防爆要求的场所。使用时,建议铠装层两端接地,最内层屏蔽一端接地!

网友B:
如果变频器功率不大,试着修改变频器载波频率,可能效果好很多

网友C:
波士RS-485集线器系列
HUB4485G 1路RS-485拖4口RS-485光隔集线器 隔离5V供电
HUB8485G 光隔RS-485/232转8路RS-485集线转换器(新!世界最小!) 隔离5V供电
波士RS-485/422中继器系列
BS485A RS-485无源光电隔离器 无需供电!
YG485A RS-485光隔中继器(原YG485C) 隔离5V供电
YG485TA RS-485光隔中继器 5V供电
YG485HA RS-485超高速光隔中继器500Kbps! 5V供电
YG422C RS-422光隔中继器 隔离5V供电
YG422TC RS-422光隔中继器 5V供电
Y485TC RS-485/RS-422中继器 5V供电
EH485C RS-485/422驱动增强器(驱动增加2倍) 5V供电

详细参数请到http://www.232485.com/chanpin4.htm    查看。订购电话:027-51518047 18995634129 向小姐 QQ咨询订购:752817985
MSN:boshika@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