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LED屏可以通讯吗?

楼主(2011-05-29):
公司有一条流水线,共有八个工位,每个工位上均有启动、停止两个按钮,现要求当其中的任何一个工位按停止按钮时,在LED屏上显示该工位的当前停机时间,以及当天该工位停机的总时间(LED屏上共有八个分区,显示各自的当前停机时间及当天的总停机时间)。我想用S7-200的TONR计时器及计数器实现当天的总停机时间的统计,问题是,S7-200如何将数据传送到LED屏上显示出来,请各位高手指点!PLC与LED的通讯如何做?若用七段数码管是否太繁琐了?

网友A:
用RS485 通讯 方案应该可以但!     但是 前提是 LED 屏支持RS485通讯,并由厂家提供的协议!

网友B:
那还不如直接用文本框,更加自如设计。用八段显示还要驱动八段的模块,组成还贵。有东西可以讨论讨论加QQ一零一二三五一零九九

网友C:
直接PLC+一个工控机

网友D:
这个功能是可以实现的

网友E:
还是先选定LED吧,要支持通讯那种。

网友F:
led屏是脱机屏还是视频屏?
如果是脱机的挺难,除非自己知道通讯协议;如果是视频屏则很容易了,plc与上位机通讯,自己编个软件接收通讯、显示即可。

楼主:
请教:何为脱机屏?何为视频屏?

网友G(2012-12-13):
市场上有成熟的led控制方案,采用modbus协议与plc对接,控制卡上包含超大字库,含网络、串口、485接口,可以任意分区,接收文本信息,在led显示屏上实时显示采集项数据。详情登录:www.gzqyinfo.cn.qq:349840529.

网友H(2014-09-05):
标准的工业接口协议LED显示屏,支持WINCC,力控组态王、PLC等MODBUS协议接口  详情登入:WWW.JHLED168.COM QQ:1104997876

网友H(2015-08-18):
西门子S200和LED大屏幕直接通讯的,我这边有案例,加我QQ:1104997876,标注:S200+LED咨询,我发资料代码给你

网友I(2017-07-21):
CLD系列LED工业通讯屏(gzctr)以及CLV系列LCD工业电视屏(画面尺寸在32吋-----80吋)专业满足各大主流自动化厂商的PLC通讯对接的用户需求,可以支持现场总线协议(例如:Profibus-DP  / CC-link / Modbus  RTU),也可以直接支持工业以太网协议(例如:Profinet  / EtherNet/IP  / Modbus TCP),LED工业通讯屏与LCD工业电视屏的画面组态与触摸屏组态软件操作方法与习惯完全一致,通讯编程简单轻松快捷,PLC只需把CPU I/O数据区地址与显示屏的显示缓冲区数据地址一一对应就可以,刷新PLC I/O数据区数据,即自动同步刷新显示屏的显示内容,显示的具体控制操作由显示屏自行完成,大大减轻CPU的编程负担,只要懂得PLC基本编程技能的工程师都可以轻松搞定,可以简单的把LED屏或者LCD工业电视屏完全当做PLC的一个远程从站对待(Profibus-DP从站,Modbus从站,CC-Link智能设备站.......等等)。
举例说明:
PLC选型:西门子 CPU315-2DP     编程软件:TIAPortal(博途) V13
LED屏选型: CLD-Bus-DP系列      画面组态软件:CLD-VS2012(驷骏精密)
Profibus-DP总线通讯
第一步:将LED屏的设备GSD文件用博途软件导入Profibus-DP网络组态;
第二步:用画面组态软件CLD-VS2012组态好LED屏显示画面,定义变量类型与变量地址;
第三步:设定好显示屏的DP从站地址,在CPU里分配一块DB数据块地址与显示屏组态软件组态的变量地址一一对应;
第四步:PLC CPU刷新DB数据块的显示数据,则显示屏的显示内容自动同步刷新。

网友J(2020-06-18):
PLC与LED屏可以实时通讯,LED屏实时显示PLC各种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