球解FANUC 18M系统攻牙问题

楼主(2011-05-29):
FANUC 18M系统,在攻出来的牙有时候上部分拧螺钉时很紧,有时候中间部分很紧,为何?

网友A:
刚性攻的,还是浮动夹刀具?如果不想改动参数还是用浮动刀具。刚性攻牙可能会刚开始攻牙时造成主轴变慢螺纹不光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关于刚性攻的,还是浮动夹刀具?如果不想改动参数还是用浮动刀具。刚性攻牙可能会刚开始攻牙时造成主轴变慢螺纹不光洁。

那是因为你的主轴和丝杆不给力。我们线上的机床也是刚性攻丝,一个月攻十几W个螺纹,干了六年了。

楼主:
我这里用的是刚性攻的,如何去解决这个故障?谢谢两位的回复

网友C:
楼主你好,你使用刚性攻丝,如果所攻的牙长,不能一次性的将牙攻出,须循环多次,而且没次刀具要反转离开工件表面相同的距离,然后正转攻牙,

网友B:
注意一下刀具排屑的情况

楼主:
为什么要多次攻牙呢?我这里好多机子都是一次攻牙就可以,FANUC 18M系统这台机子以前也是一次性攻牙也可以的,但最近出现拧牙规时很紧,通过我们手工紧过一次,拧螺钉就轻松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什么要多次攻牙呢?我这里好多机子都是一次攻牙就可以,FANUC 18M系统这台机子以前也是一次性攻牙也可以的,但最近出现拧牙规时很紧,通过我们手工紧过一次,拧螺钉就轻松了.

螺攻造成的,换螺攻。材料热胀冷缩造成的。加强冷却液冲淋。

楼主:
不是丝攻的问题的,我已经换过丝攻了,做第一个还可以,接着第二个就不行了,我觉得应该是主轴有问题了,是不是主轴里面的轴承有问题了,所以才造成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