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容容量计算,AFM0.66-20-1W,0.4Kv

楼主(2011-05-29):
三台AFM0.66-20-1W接在400v的电网中,采用三角形接法,此电容器组容量怎样计算?

还有AFM0.66-20-1W铭牌意义?

网友A:
电容容量计算:

1)根据频率计算容抗     Xc=1/2πfC

2)电容容量   Qc=UU/Xc=2πfC U^2

网友A:
3)三角形接法,此电容器组容量   对称时    总容量=3相容量;

网友A:
4)不管是什么接法,总容量=∑相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4)不管是什么接法,总容量=∑相容量

一、AFM0.66-20-1W,我觉得铭牌意义是:额定电压是0.66kV,容量是20kvar的单相电容。

       是否正确???

二、如若接在接在400v的电网中,实际容量是否变化?

660v时,Qc=U*U/Xc=2πfC U^2=2πfC*660*660

400v时,Qc=U*U/Xc=2πfC U^2=2πfC*400*400

???

网友B:
我都不会哎

网友A:
引用 楼主:

……

一、AFM0.66-20-1W,我觉得铭牌意义是:额定电压是0.66kV,容量是20kvar的单相电容。

       是否正确???

二、如若接在接在400v的电网中,实际容量是否变化?

660v时,Qc=U*U/Xc=2πfC U^2=2πfC*660*660

400v时,Qc=U*U/Xc=2πfC U^2=2πfC*400*400

???

1、补偿电容,一般是三相三角接的,名牌是总容量。额定电压是0.66kV,额定容量是20kvar,是总容量;

2、容量与电压的平方成正比,直接用比例计算:Qc1/Qc2=U1^2/U2^2  .

网友C:
AFM电容----交流滤波电容器主要用于50HZ或60HZ的交流电力系统中,用于对一种或多种谐波电流提供一低阻抗通道并改善功率因数。

详细信息
..........................................................................................
         型号                额定电压(KV)     额定电容(Kvar)

AFM0.66-20-1W       0.66                              20

二、如若接在接在400v的电网中,实际容量是否变化?---不变,电流变大。

网友D:
支持7楼,容量不会变化的,电压不同,电流变化

网友A:
引用 网友C:

……AFM0.66-20-1W       0.66                              20
 ……如若接在接在400v的电网中,实际容量是否变化?---不变,电流变大。

1、660v时,Qc1=U*U/Xc=2πfC U^2=2πfC*660*660

      400v时,Qc2=U*U/Xc=2πfC U^2=2πfC*400*400

2、Qc1/Qc2=2πfC*660*660 /2πfC*400*400 =660*660 /400*400 ;

3、容量不变,电流变大,是错误的!

网友E:
电容量不变,接在400V电源上电流减小,千乏数小了。QC小了,C不变。

网友E:
660V时是20千乏,400V时就是7.3千乏。

网友A:
引用 网友E:

电容量不变,接在400V电源上电流减小,千乏数小了。QC小了,C不变。

1、接在660V、400V时,电容量C不变,频率f不变,所以容抗不变;

2、接在660V、400V时,容抗相等,电流不等,电压高电流大,功率大!

网友A:
3、接在660V、400V时,容抗相等,电流不等,电压低电流小,功率小!

4、所以,功率与电压的平方成正比。

楼主:
多谢各位网友的回复!

我得检讨下我的提问内容:

         其实,当我提问“此电容器组容量怎样计算”时,我并没有搞清楚所谓“电容器组的容量”,指的是

        1、电容的电容量(即电容在给定电位差下的电荷储藏量,记为C,国际单位是法拉F);

        2、还是电容所能提供的无功功率(并联在线路上的移相电容器,改善电能质量,降低电能损耗,Qc=U*U/Xc)。

当然,我本身的意思是指电容所能提供的无功功率。

我查阅网上百度百科,查到电容(或电容量, Capacitance)指的是在给定电位差下的电荷储藏量;记为C,国际单位是法拉(F)。我之所以那样提问,是移植了变压器容量的说法(变压器提供的视在功率)。

那么电容的无功功率究竟是什么说法呢?

网友F:
AFM0.66-20-1W,单相电容,这里引入峰值电压,660V×√3,    400V×√3,  660V≈400V×√3,所以660V星接法=400V三角接法,电流不变,输出无功功率不变,以此类推,660V三角接法÷√3=400V三角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