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从电网下来的电压430V正常吗?如果不正常要怎么处理??

楼主(2011-05-29):
变压器是10000/400的从电网下来的电压是430V,正常吗?如果不正常要怎么处理??我们的变压器是没有问题的!如果电网出了问题要怎么解决呢?

顺便问哈!交流接触器最近经常无故的吸合不上,是不是和这电压高了有点关系呢?

网友A:
太高.

调整变压器分线接头.

网友B:
查看一下,高压进线电压是否10.75KV,如是:油浸式变压器可以通过无载调压开关进行调压(一般是三档,)----变压器停电--把无载调压开关调到1档(+5%档,注意调档前后应做直流电阻测量),如果是有载变压器可以直接调压。

如果是干式变压器(一般是有五档)-----变压器停电--按变压器说明把分接开关联接片调到10.75档即可。

楼主:
对:QHLIU68 关于

查看一下,高压进线电压是否10.75KV,如是:油浸式变压器可以通过无载调压开关进行调压(一般是三档,)----变压器停电--把无载调压开关调到1档(+5%档,注意调档前后应做直流电阻测量),如果是有载变压器可以直接调压。

如果是干式变压器(一般是有五档)-----变压器停电--按变压器说明把分接开关联接片调到10.75档即可。

你说的调档我知道,但没有实际的操作过,在实际的操作中要注意什么问题?像你说的要测直流电阻?有什么样的标准?还是说在调节前测AB,AC,BC的直流电阻,和调整后的AB,AC,BC的直流电阻对比看减少量都大致相同?

内容的回复:

网友C:
变压器输出电压都是分档可调的,注意看看档位,可以向低挡位调整一下

网友B:
调节前测AB,AC,BC的直流电阻,和调整后的AB,AC,BC的直流电阻对比-----主要是防止无载调压开关开关触点接触不好,以防万一。----------实际上你大胆去做(无载调压开关在变压器上面,打开上面的防护罩即可)

网友D:
正常的电压范围在+10%,-5%之间,也就是361V-------418V。

楼主说的430V确实偏高,可以通过变压器的分压抽头来调整

网友E:
视在功率是多少 实测下 变压器实带多少负荷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太高.

调整变压器分线接头.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正常的电压范围在+10%,-5%之间,也就是361V-------418V。

楼主说的430V确实偏高,可以通过变压器的分压抽头来调整

调整时要正反转动3圈,然后用直阻测试仪测量各相绕组的电阻,应符合最大值与平均值之差不大于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