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陆590直流调速器故障分析

楼主(2011-05-29):
我单位钢筋冷轧生产线控制132KW直流拉拔电机的欧陆590调速器,在反馈方式选择“模拟测速反馈”时,总是出现“速度反馈报警”;选用“电枢电压反馈”时,无报警现象,空载运行良好,但一旦加载电机就出现明显的冲击现象,转矩时大时小。不论采用哪种反馈方式,通过操作面板上的调速旋钮总是不能停车,电机最后总是出现爬坡现象。想通过“自动调节”功能来优化调速器性能,发现在AUTOTUNE菜单下将OFF改为ON,启动调速器但是调速器面板上RUN灯不闪烁(此灯是好的,开机是可以看到闪烁),“自动调节”无法完成。请高手指导,具体是什么原因?多谢!

网友A:
速度反馈,你还是检查下测速的线路和电机是不是好的

不能自动调节对你那个设备部了解,不过电机后面的联轴节你想办法不让他动,卡死他做

网友B:
检测下测速板看下是不是有问题,如果需要的话可以给我电话13681655029吕悦

网友C(2011-07-11):
首先查测速发电机到590的信号是否正常,若正常则故障在板上。

网友D:
如果停车还出现爬坡现象的话 建议参数静止逻辑打开,呵呵速度反馈故障重点检查测速机,测速反馈版不容易坏,除非工人薄码开关弄错了

网友E:
590专业维修:13830812651

网友F:
大家好,我建了一个超级QQ群140914180专们研究直流调速器的,英国欧陆EUROTHERM 590 意大利安萨尔多ANSALDO(ASIRObicon) SPDM160RDE 德国西门子SIEMENS 6RA70 瑞典ABB DSC400 英国CT MENTOR M25R
及国内模拟直流调速器,希望能认识更多的工控朋友,互想交流学习

网友G:
在诊断里看一下A4端,停车时有无电压,旋钮到底时

曹同学是论坛的标兵

网友F:
大家好,我建了一个超级QQ群165618265专们研究直流调速器的,英国欧陆EUROTHERM 590 意大利安萨尔多ANSALDO(ASIRObicon) SPDM160RDE 德国西门子SIEMENS 6RA70 瑞典ABB DSC400 英国CT MENTOR M25R
及国内模拟直流调速器,希望能认识更多的工控朋友,互想交流学习

网友D:
大量收购欧陆590,ABB直流调速器,西门子6RA70,安萨尔多等直流调速器壳体完好报废大量回收

大量收购 欧陆SSD直流调速器590C,591C,590+,590P全系列,ABB直流调速器DCS400,DCS500,DCS800,西门子6RA70,大量收购拆机/二手/报废变频器、触摸屏、伺服、接触器、断路器、开关等产品。联系QQ445772180(注明工控电气}
以上机器报废 壳体大量回收,可上门交易,欢迎你来交易,
电话15805876438

网友H:
可能是电压反馈不稳定的原因,电源板和面板不正常的可能性全有,可在不工作的情况下在590诊断中看端电压反馈

网友I:
有可能跟你的电机有关系,碰到好多次了,,,专业生产欧陆590C所有配件及快速维修。15822072968 尹QQ5841026

网友J(2011-08-25):
检查下电枢的两根电缆是否接反,我遇到过相同的故障现象,电机的电枢电缆接反了,你可以试试。我的是改回来后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