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asda 3kw 伺服驱动器

楼主(2011-05-29):
公司使用数十台卫生纸切纸机    行走部件为台达asda 3kw 伺服驱动器  工作几年来  一直运行正常

但  最近其中一台偶会出现以下故障

   向前走一步   紧接着会倒退一小步   例如设定长度120mm   即伺服电机向前行走120mm   后会紧接着后退大约30mm

   切出的卫生纸长度大约90mm左右   断电后机器重启  会好一段时间   具体时间无规律可循

该如何调整   谢谢大家

网友A:
你把其他正常使用的驱动器和这个出问题的交换一下看看,如果没有问题那就是外部线路出故障了,如果问题解决了,那就是驱动器有问题。

网友B:
是PLC给定信号吗?

网友C:
曾经我有客户也出现类似情况,但不是切纸机,如果是PLC给信号,很可能是程序问题

楼主:
是PLC给定信号   最近一周运行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