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激光位移传感谢器检测磁砖的平整度

楼主(2011-05-30):
现我有一项目,要求用激光传感器来检测磁砖的平整度。要检测砖的四条边,对角线及中心线。请问如何检测!如图所示:

网友A:
从你的示意图来看,你已经确定了如何检测的问题了。余下要考虑的就是检测精度及你需要什么样的信号,做怎么样的控制的问题了。精度的选择要看你对平整度的检测要求,最高精度可达到微米,精度越高的传感器检测距离会越小,反之检测距离会大一些,这就要看你的实际情况做相应的取舍了。传感器的信号有开关信号,模拟量信号可以选,这也要看你的控制需要什么样的信号了。可以联系我做进一步的探讨:上海时亚实业有限公司,严寒,13564326633,seaine@163.com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高精度可达到微米。。。。。。

少G8胡扯微米,,,你G8还没定型鸟,,,

.

楼主:
对:seaine 关于

从你的示意图来看,你已经确定了如何检测的问题了。余下要考虑的就是检测精度及你需要什么样的信号,做怎么样的控制的问题了。精度的选择要看你对平整度的检测要求,最高精度可达到微米,精度越高的传感器检测距离会越小,反之检测距离会大一些,这就要看你的实际情况做相应的取舍了。传感器的信号有开关信号,模拟量信号可以选,这也要看你的控制需要什么样的信号了。可以联系我做进一步的探讨:上海时亚实业有限公司,严寒,13564326633,seaine@163.com

内容的回复:

图片我是在别的网站拿来的。我也知道是这样的方式,但我不明白用位移传感器可以这样做吗?

网友A(2011-08-20):
用位移传感器是完全可以的。这样的应用我们做过不少了,包括大理石打磨平整度的检测,铝锭加工平整度的检测,PCB线路板的平整度检测等等。要看你的度度要求,如果精度要求高,则要考虑检测时的工装定位问题。留个联系方式给我,我跟你联系。

网友C(2016-10-12):
你现在还需要这样的测试方案吗?如果有需要请联系我15815512823,qq806198152专门做位移传感器的,精度0.1%F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