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的按钮设置变量

楼主(2011-05-30):
我该怎么设置变量 设置变量就对应PLC吗

网友A:
要看你想怎么用了,如果置位为1的话建议选择弹起时置位, 如果只是置位一下就复位的话用按下时。

网友B:
先要在数据库组态里建立对应PLC的变量,比如:M1,Y2,X0等,再在上图中点“?”连接要控制的变量就行了。

楼主:
组态王的数据库怎么找 是工程浏览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