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变频器和进口变频器的比较

楼主(2011-05-30):
         近年来由深圳、浙江、上海地区带动了国产变频器的发展,也在中国市场上占领了一定的地位,有的人说国产变频器好有的人说进口变频器好?各种说法都有,事实上也有很多用户把早前时候的进口变频器换成了国产变频器,那国产变频器和进口变频器的比较来说那个更好呢?包括产品质量、售后服务、性价比等各个方面,请大家总结一下吧!

网友A(2011-08-05):
进口的变频器质量上来说还是要比国产变频器好一些的,当然这里的进口品牌是指真正意义上的进口品牌,像ABB,西门子之类的。国产变频器价格相对要便宜很多,质量要比进口的差一些,但是也不影响使用。主要是你看是要用在哪个行业上,设备对变频器的要求高不高来选择的。

网友B(2012-09-14):
高性能矢量变频器

驱动同步电机与异步电机

实现高精度,高力矩等高性能控制。

高启动转矩特性; 0.5Hz可提供150%的启动转矩(无传感器矢量控制),在0Hz可提供180%的零速转矩(有传感器矢量控制);

无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可以堵转运动,在0Hz输出150%的额定力矩;

配合DN5PLC1可编程控制卡可以实现电梯一体机功能。

--递恩变频,缔造精品!--

深圳市递恩电气技术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13424268464

QQ1773669731

联系人:龙先生

网址:http://www.drino.cn

网友C:
如果有人问国产变频器和进口变频器哪个更好,十之八九的人头脑中会跳出一个答案。

但仔细想想,绝大多数人的答案都是道听途说的来的。

比如我,做过多年的变频器方面的工作,有国产品牌的也有国外的。都有很多成功应用的案例,也都有故障,国外的也有严重故障的时候。但我并没有每种变频器的对比统计数据。我的印象也是听人说的,或者想当然的。

国产变频器有几点更值得选用:

1. 国内品牌的能随时提供损坏器件,国外的有时可能要等很久备件;

2. 国内品牌的服务费用、备件价格要低很多,选用国内品牌的维护费用低;

3. 国内品牌的更适合中国的习惯,手册、语言等都更容易被中国人接受和理解;

4. 国内品牌的价格更实惠些,这实惠更多来自对国内器件的了解和利益共享,比如,对国内器件知道的更清楚,能找到性价比更好的器件并选用;人员工资、差旅补助等待遇较低;工作环境装饰简单,员工福利投入少;产品广告宣传和包装投入低等;国产变频器每台的利润,大大低于国外变频器每台的利润;国内品牌是把自己每台减少的利润 、成本的控制成果和员工少得的那部分以低价格的形式转让给了用户;

5. 国内品牌的有些在付款方面更优惠些,用户却有难处时稍有延时也肯帮忙;

6. 国内品牌的在技术传授方面能更开放些;

7. 国内品牌的研发就在中国,对于有特殊要求的项目,交流实现都更容易。

另外,国内品牌是中国的,交税利润都属于中国和中国人,发展的是中国的技术和中国实业。

网友D:
现在有8台高压变频器业务,380V的若干,如有意者请联系huiyuanjiedian@sina.com  qq:1224009202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进口的变频器质量上来说还是要比国产变频器好一些的,当然这里的进口品牌是指真正意义上的进口品牌,像ABB,西门子之类的。国产变频器价格相对要便宜很多,质量要比进口的差一些,但是也不影响使用。主要是你看是要用在哪个行业上,设备对变频器的要求高不高来选择的。

            完全同意这个说法,人家都是做鸟 N 年的,工艺等都很成熟 !

网友F:
应该看使用环境,适合的才是最好的,但是很多国产变频的电解电容高温太容易老化,建议在这方面多下下功夫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进口的变频器质量上来说还是要比国产变频器好一些的,当然这里的进口品牌是指真正意义上的进口品牌,像ABB,西门子之类的。国产变频器价格相对要便宜很多,质量要比进口的差一些,但是也不影响使用。主要是你看是要用在哪个行业上,设备对变频器的要求高不高来选择的。

            完全同意这个说法,人家都是做鸟 N 年的,工艺等都很成熟 !

算起来中国的变频器也做了N年了。而且后做的可以借鉴先前的,起点更高。也早有许多成熟的品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应该看使用环境,适合的才是最好的,但是很多国产变频的电解电容高温太容易老化,建议在这方面多下下功夫

      其实对于电容元件,对于主电路,国内国外的变频器应该没多大差别。

      电解电容高温老化,可能是电容本身的问题,也可能是电容工作条件的问题。应该都不是多么难以解决的问题。

      对于任何变频器厂家,如果变频器在现场多次出现某种故障,研发技术部门就会尽快找到问题的根源,改进设计,解决问题。通常解决问题的时间可能几周、几个月,不会超过一年。中国变频器不少厂家研发、生产、应用变频器的时间已经十几年了。把一个电解电容的问题留这么久,不合情理。

      是哪家变频器的还存在电解电容高温太容易老化的问题,幸好有列兵巴顿这样的用户告知宝贵的反馈建议,还不赶紧解决问题。

网友G:
就性能而言也许在普通场合下差别不那么明显,但在一些有工艺要求的情况下,国产的同进口比还有较大差距。比如以前接触过的富士FRN G7系列的变频器,宣称其速度环响应带宽可以达到100Hz,对于变频器来说应该很高了,而国产的你很少看到厂家给出这个指标。

另外,国产变频器在提高本身性能的同时,也要考虑到将来总线控制技术的发展趋势。

网友H: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E:引用 网友A: 进口的变频器质量上来说还是要比国产变频器好一些的,当然这里的进口品牌是指真正意义上的进口品牌,像ABB,西门子之类的。国产变频器价格相对要便宜很多,质量要比进口的差一些,但是也不影响使用。主要是你看是要用在哪个行业上,设备对变频器的要求高不高来选择的。              完全同意这个说法,人家都是做鸟 N 年的,工艺等都很成熟 ! 算起来中国的变频器也做了N年了。而且后做的可以参照先前的,起点更高。也早有许多成熟的品牌了。

起点高不是决定性因素,技术需要积累,做产品更需要严谨认真的态度,国人就缺少这种态度。国内3,5年就消失的品牌并不少,大家可以分析分析

网友C(2012-10-22):
引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C:引用 网友E:引用 网友A: 进口的变频器质量上来说还是要比国产变频器好一些的,当然这里的进口品牌是指真正意义上的进口品牌,像ABB,西门子之类的。国产变频器价格相对要便宜很多,质量要比进口的差一些,但是也不影响使用。主要是你看是要用在哪个行业上,设备对变频器的要求高不高来选择的。              完全同意这个说法,人家都是做鸟 N 年的,工艺等都很成熟 ! 算起来中国的变频器也做了N年了。而且后做的可以参照先前的,起点更高。也早有许多成熟的品牌了。

起点高不是决定性因素,技术需要积累,做产品更需要严谨认真的态度,国人就缺少这种态度。国内3,5年就消失的品牌并不少,大家可以分析分析

是啊,现在到处都有竞争,大公司亏损的、破产的都时有所闻,小公司在公司总数量上就比大公司多得多,就更要端正态度。

在高起点的基础上,做好技术积累,用严谨认真的态度做产品,还是大有希望的。现在的大公司不都是从小公司发展起来的嘛。

网友C:
引用 网友G:
就性能而言也许在普通场合下差别不那么明显,但在一些有工艺要求的情况下,国产的同进口比还有较大差距。比如以前接触过的富士FRN G7系列的变频器,宣称其速度环响应带宽可以达到100Hz,对于变频器来说应该很高了,而国产的你很少看到厂家给出这个指标。另外,国产变频器在提高本身性能的同时,也要考虑到将来总线控制技术的发展趋势。

普通场合是最大多数应用。

需要用到像速度环响应带宽100Hz这样的场合,100台变频器都没有一台。可能1000台才有一两台。这样的比例,如果中国有500家变频器企业,有5家的变频器有这功能就足够了。家家都做用不到的功能,岂不是太浪费。绝大多数企业还是专注于用得多的,做精为好。

有些变频器虽然从参数看看似功能极强,但都是用不上的,效果难以验证。没必要的话,为用不上的功能多花钱不值得。选适合的就好。

网友C:
随着国产变频器的技术和各方面的发展,国外公司产品的逐步国产化,有不少国产变频器早已经好于有些国外的变频器了。

网友I(2013-01-11):
爱德利变频器不错啊、想对于其他品牌来说优势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