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土的问一下,STEP7中输入I值是否跟输出Q值一样可以在variable table中监控呢?

楼主(2011-05-30):
我试了一下,Q值可以监控,但是I值监控看到的都是0,我之前又听说I值好像不能监控,是这样一回事吗? 我直接在Variable Table中写 IW 256 IW 258 IW 260 IW 262 QW 256 QW 258 QW 260 QW 262 这样可以吗?

网友A:
应该都能监控变量值,如IW256应该是输入的AI模拟量值的显示吧,如果是的话试试PIW256应该就能监控了,QW应该输入PQW+变量地址,如PQW260等。

楼主:
好的,确实应该是PIW,我搞错了,但是QW确实是可以监控到Q值啊

网友B:
i是可以监控的,只是不可以强制

网友C:
M、I、Q、DB等数据都能监控,没有任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