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3相200V电机有哪些启动方式啊。

楼主(2011-05-30):
大家平时又接触过3相200V的电机吧,大于7KW的都是怎么启动的啊,除了直接启动方式?

网友A:
有这样的电机么?还大于7kw

楼主:
当然有了,日本,韩国,台湾的电机很多都是3相200V的,楼上的没见过罢了。

网友B:
   不仅楼上的没见过,而且楼下的也没见过。孤陋寡闻了。给传个照片吧,俺也长长见识。先谢过了。(期盼laoliubumang@163.com)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仅楼上的没见过,而且楼下的也没见过。孤陋寡闻了。给传个照片吧,俺也长长见识。先谢过了。(期盼laoliubumang@163.com)

  偶也没见过!我也想看一下图片!!

网友D:
有的,我在台湾厂干过。全是三相220伏的,和三相当380伏的一样

网友E:
楼主给上传个图片啊!我也没见过3相220的啊!

网友F:
启动方式多由电机的功率和要求决定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启动方式多由电机的功率和要求决定

同意

如果有的话,应该和额定电压关系不大。应该和普通电机的启动方式没什么区别。

楼主:
应以上各位童鞋的要求,拍了1张电机铭牌,大家共同学习。

楼主:
电压200V的,额定电流32.3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