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控制步进电机

楼主(2011-05-30):
小弟刚学PLC编程求各位师傅帮忙 用西门子编一个程序来控制步进电机(驱动器Q2HB)    按下i0.0后   步进电机转一段距离后停止  此时Q0.3亮一会 再灭    步进电机又运行 Q0.3再亮 又灭  一直这样循环    只有按下 I0.1时才停止运行  如何编程  谢谢 谢谢

下面是小弟编的程序  按下i0.0后步进电机 一直运行     中断程序不执行  不知道什么原因  望师父们指点一下  多谢了 !

主程序

LD I0.0
R Q0.0, 1
CALL 步进电机:SBR0

步进电机子程序SBR0
LD SM0.0
MOVB 16#85, SMB67
MOVW +1000, SMW68
MOVW +200, SMW72
ATCH INT_1:INT1, 19
ENI
PLS 0

中断程序
LD SM0.0
= Q0.3

楼主:
小弟刚学PLC编程求各位师傅帮忙 用西门子编一个程序来控制步进电机(驱动器Q2HB) 按下i0.0后 步进电机转一段距离后停止 此时Q0.3亮一会 再灭 步进电机又运行 Q0.3再亮 又灭 一直这样循环 只有按下 I0.1时才停止运行 如何编程 谢谢 谢谢 邮箱ampddr@126.com

楼主:
望高手指点一下 xie

网友A(2013-04-30):
PLS前加上升沿脉冲,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LS前加上升沿脉冲,就可以了

我感觉应该在R Q0.0,1前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