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LC里M地址更换界面

楼主(2011-05-30):
触摸屏软件为Screen Editor 2.00.21, 触摸屏是DOP-B 10S615

原来用的是威纶通的触摸屏,它是通过PLC的一个M的触发来更换画面,然后在新画面里,通过一个按钮,把M给关了,也就把这个新界面给关了。

请问用台达的这个B屏如何实现,谢谢。

看了有的帖子说用系统控制区的,但头一次用台达的屏,所以不是很懂,有示例可以发 wal0327@126.com

网友A:
触摸屏里直接有画面切换的按钮的,选择按钮功能为画面切换,切换的画面地址也可以直接设的

楼主:
对:听涛风1 关于

触摸屏里直接有画面切换的按钮的,选择按钮功能为画面切换,切换的画面地址也可以直接设的

但是在退出新界面时,不能保证新界面里使用一个按钮,同时更换界面和M的复位。 只能触发另外的一个M,关闭这个M。而新触发的M的复位就很麻烦了。

内容的回复:

网友B:
楼主上次的10分都没有给,这次我就不回答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楼主上次的10分都没有给,这次我就不回答你了!

呵呵 好的 我看那个没给你

楼主:
目前我用系统控制区D0赋值 实现新界面的切换,进入到新界面后,用“设为Off”的按钮触发一个M来关闭新界面。但是这个按钮在点击前的颜色是默认的灰色的,点击后关闭新界面的瞬间才是所设置的颜色和文字。请问如何使点击前显示所设置的颜色或文字?

网友C:
告诉你们个秘密,我刚才第一次提了个问,只给了1分。现在跑来才发现那是多么幼稚的啊。脸丢大了。

网友B:
楼主提的问题不错,大家都来研究一下!不要老是依靠控制器:就像英伟达的独立显卡帮助英特尔的中央运算处理器分担解码功能一样。

网友B:
其实很简单的!在1#画面里做一个“交替型”按钮,然后给它写上一句“ON宏”切换到2#画面。在2#画面,再给它写上一句“开启宏”关闭1#画面的“交替型”按钮。

网友D(2011-09-18):
也可以PLC赋值触发打开赋值号的画面,其赋值给画面号寄存器,其它不需要通过PLC触发的直接在触摸屏设置换画面按钮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