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贴)2011-06-27-工控擂台-AT89C51RB2单片机有哪些特点?

楼主(2011-05-30):
AT89C51RB2单片机有哪些特点?AT89C52或AT89S52的程序,不做改动可以固化到AT89C51RB2单片机上运行吗?

网友A:
逻辑运算速度比较快。

网友B:
连单片机的问题都出来了,呵呵。

网友C:
高性能CMOS 8位单片机,片内含8k bytes的可反复擦写的Flash只读程序存储器和256 bytes的随机存取数据存储器(RAM),器件采用ATMEL公司的高密度、非易失性存储技术生产,兼容标准MCS-51指令系统,片内置通用8位中央处理器和Flash存储单元。

两者都是可以擦除程序的,可以下载。

网友D:
        AT89C51RB2单片机兼容:8051引脚和指令兼容;4个8位输入/输出接口;3个16位定时/计数器;256字节的高速暂时存储器RAM;9个具有4优先级的中断源;双数据指针;可变长度MOVX用于减慢RAM/外设;在系统编程采用标准的VCC供电;启动ROM包含低级的闪存编程套路和一个默认串行装入器

网友E:
这款单片机还没有领教过,学习了。

网友F:
它主要的特点就是逻辑运算速度比较快。两者都是可以擦除程序的,不做改动可以固化到AT89C51RB2单片机上运行!

网友G:
单片机我最差了,都忘的差不多了

网友H:
C52和S52的能通用,但C51没T2,也没有80H后的RAM,所以不用T2和80H后的RAM才能通用

网友I:
没有接触过!!!!!!!!!!!!!!!!!!!!!11

网友H:
不过楼主不要担心,因为AT89C51和89C52早就停产了,所以你能买到的芯片只有89S52

网友J:
性价比高是最大的特点。指令集相同,程序一般可以移植,但要考虑兼容性问题,还有硬件上的差异,比如说端口,RAM大小等。

网友K:
我前些天做实验室用了这款单片机:

我用到的特性:1 单片机内部扩展了1K字节的RAM,

                         2 单片机有软件加速功能,通过软件设置,可以是单片机以2倍速度运行

关于程序移植:

C51RB2新增加了一些特性,如上边所提到的,这些特性都有相关的寄存器,如果想使用新特性需要更改一定的程序.程序不作更改直接固化一般可以使用;不过建议选择C51RB2单片机后,重新编译程序再烧写.

新增加的寄存器,有些在keil的定义中没有,需要自己在程序中按手册指定地址

网友L(2011-06-30):
       AT89C51RB2/RC2是80C51的8位microcontrollers.It高性能Flash版本包含了对方案和data.The快闪记忆体16K或32K字节的闪存块可以是平行模式或串行模式编程与互联网服务供应商的能力或软件。内部的编程电压从标准的VCC pin.The AT89C51RB2/RC2产生保留了256内部RAM,1 9源4级中断控制器和3个定时器/计数器字节80C52的所有功能。 AT89C51RB2特点:
  80C52兼容
  - 8051引脚和指令兼容
  - 4个8位I / O端口
  - 3个16位定时器/计数器
  - 256字节的RAM便条簿
  - 9个中断源4优先级
  - 双数据指针
  缓变长MOVX在内存/外设
  的ISP(在系统编程)使用标准的VCC电源
  引导ROM包含低级别闪存编程子程序和一个默认的串行
  装载机
  高速架构
  - 48 MHz的标准模式,内部代码执行(40 MHz的外部代码)
  - 24 MHz的X2模式和内部代码执行(20 MHz的外部代码)
  - 16K/32K字节片上闪存程序/数据存储器
  - 字节和页(128字节)擦除和写入
  - 100K的写周期
  片上1024字节扩展内存(XRAM)
  - 软件可选择的大小(0,256,512,768,1024字节)
  - 256字节的复位选择TS87C51RB2/RC2兼容性
  键盘中断接口港口小一
  SPI接口(主/从模式)
  8位时钟预分频器
  改进X2模式为每个外设与CPU和独立的选择
  可编程计数器阵列5频道
  - 高速输出
  - 比较/捕获
  - 脉宽调制器
  - 看门狗定时器功能
  异步端口复位
  全双工增强型UART
  专用的UART波特率发生器
  低EMI(抑制的ALE)
  硬件看门狗定时器(一次性使用复位内启用)
  功率控制模式
  - 闲置模式
  - 掉电模式
  - 断电旗
  电源:
  - 2.7?3.6(3V的版本)
  - 2.7至5.5V(5V的版本)
  温度范围:商业(0到+70 ° C)和工业(-40 ° C至+85℃)
  软件包:PDIL40,PLCC44,VQFP44

网友M:
AT89C51RB2/RC2是一个高性能的闪存80C51的8位microcontrollers.It版本包含一个16K或32K字节的闪存程序和data.The闪存存储器块可以并行编程模式或串行模式要么与互联网服务供应商的能力或软件。 编程电压是由内部产生的VCC pin.The AT89C51RB2/RC2标准保留了256个字节的内部RAM,一个9源4级中断控制器和3个定时器/计数器的80C52的所有功能。
AT89C51RB2特点
80C52完全兼容;- 8051引脚和指令兼容;- 4个8位I / O口;- 3个16位定时器/计数器;- 256字节便签RAM;- 9个中断源,4个优先级;- 双数据指针
缓内存/外设可变长度的MOVX;ISP(在系统编程)使用标准VCC电源;引导ROM包含低级别闪存编程程序和一个默认的串行
装载机;高速架构;- 48 MHz的标准模式,内部代码执行(40 MHz的外部代码);- 24兆赫x2模式和内部代码执行(20 MHz的外部代码)
- 16K/32K字节片上闪存程序/数据存储器;- 字节和页(128字节)的擦除和写入;- 100K的写周期
片上1024字节扩展RAM(内XRAM);- 软件可选择尺寸(0,256,512,768,1024字节);- 256字节的选定TS87C51RB2/RC2复位时的兼容性
键盘中断接口的端口P1;SPI接口(主/从模式);8位时钟预分频器;改进x2模式具有自主CPU和每个外设的选择;;编程计数器阵列5频道;- 高速输出
- 比较/捕获;- 脉宽调制器- 看门狗定时器功能;异步端口复位
全双工增强型UART;专用的UART波特率发生器;低EMI(禁止啤酒);硬件看门狗定时器(一次性使用复位时启用);电源控制模式
- 空闲模式;- 掉电模式- 断电标志;电源:;- 2.7?3.6(3V版本)
- 2.7至5.5V(5V的版本);温度范围:商业(0到+70 ° C)和工业(-40 ° C至+85℃);封装:PDIL40,PLCC44脚,VQFP44

网友N:
针对单一的某一型号的单片机偶不熟悉,因为单片机的种类太多型号各异,其集成度可大可小,各种电器设备基本上都有单片机的应用,是现在各种电子产品硬件构成的主体,根据不同的电子产品所实现的功能不同单片机的类型也不同。

现在的单片机被广泛应用到嵌入式系统中,通过单片机的高集成度来减少产品的体积、耗材、布线、功耗及电路铺设的复杂程度,从而使电子产品更加轻便稳定,但是由于其内部程序大都固化到单片机内部,因此对于单片机的互换性不好,其维护、维修难度较大,基本上电子产品出现故障只能更换而无法维修,就是检测其也缺少源程序的检测仪器,更不用想修改内部的程序,扩展性和通用性差。

正是由于单片机的源程序不易修改,因此大部分厂家都通过升级单片机的程序来淘汰已有的型号,从而提高产品的利润,但从大的方面看却造成了极大的浪费,对节约化发展和节能减排起到阻碍作用。也给用户带来了损失,因为想通过更换内部器件来维修产品的方法会遭遇生产商停车原有单片机型号的尴尬,只能更换本来可以维修的产品。

网友O:
不知道LZ说的通用是什么意思?如果说程序的执行,只要是C51的程序,代码不超过限制应该没问题。但是外部接口就有问题问题了。首先外部的接口要完全一致才可以正常运行。不然程序执行了外设不动作不是更麻烦?

楼主:
20MP获得者:

10MP获得者:

勇者 zyw3166
yewudao000 yewudao000
chun_cnooc chun_cnooc
jiaoanpeng jiaoanpeng
梦回唐朝 dwh000
coll168_week coll168_week
welfare87 welfare87

20积分获得者:
DewellHuang DewellHuang
建议删除该帖 建议删除该帖
freeunix freeunix

网友P(2019-07-15):
引用 网友K:
我前些天做实验室用了这款单片机: 我用到的特性:1 单...

请问您是怎么烧录程序的,用什么软件,需要编程器吗?

引用 网友K:
我前些天做实验室用了这款单片机: 我用到的特性:1 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