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贴)2011-06-28-工控擂台-如何做低压配电柜的卫生?

楼主(2011-05-30):
在正常运行下(有电有负载),如何做低压配电柜的卫生?有什么好方法或者好工具?

网友A:
进来站位

网友B:
吸尘器 + 毛刷

网友C:
配电柜主要是灰尘的存在,在下认为:

1    条件不好的情况下使用毛刷对配电柜进行刷拭(一定要注意,毛刷应该把有铁皮的部分用绝缘胶带缠好,防止相间短路,还要戴上相应的绝缘手套),然后清理灰尘

2    条件好一点的用吸尘器还是不错的选择,但是清理不彻底;

3   条件最好的是有毛刷、吸尘器、高压空气,采用毛刷刷、高压空气吹、吸尘器吸的工作方法,那么你的配电柜保养的一定是相当的好。

网友D:
毛刷清扫、皮老虎吹清、静电除尘器除尘清理、吸尘器清理、低压柜可以使用电气设备清洗剂清洗、配电室原始的设计良好,也可以有效防护电器柜所处的环境

网友E:
一般使用毛刷和皮老虎。

网友F:
哈哈,这是我的题目,谢谢版主,这个一定要顶!

看各位高手有啥好招数

网友G:
毛刷,必备的。

网友H:
柜体的设计才是解决根本问题。

低压柜通常都比较脏,但如果不从设计上解决问题,那么随着时间的延长,柜体变脏是自然而然的。

定期更换和清理除尘装置也是必须的。

网友I:
在正常运行下(有电有负载),如何做低压配电柜的卫生?有什么好方法或者好工具?
1、低压配电柜在正常运行下主要是通过皮老虎进行柜内吹扫,一定要注意与断路器等开关设备或电源线裸露部分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进行作业,然后用毛刷对接线端子部位进行清扫尽可能不要用毛刷对带电裸露线路清扫,最后用吸尘器对柜体不带电部分进行浮尘处理。

2、主要清扫工具有皮老滤、毛刷、吸尘器、干抹布等清扫工具。

网友J:
清洁配电柜时可以使用专用的配电柜保养吸尘器和配电柜带电清洁剂,清洁过程中注意检查电流互感器、电流表、电度表的安装和接线,检查手柄操作机构的灵活可靠性,紧固空气开关进出线,清洁开关柜内和配电柜后面引出线处的灰尘。

网友K:
我们通常的做法是按安全操作规程,穿戴好劳动保护。一般两人操作。用高压干燥空气首先吹掉柜外面灰尘。打开柜子,如果是侧面、后面可开的将各门打开。用风扇首先吹掉柜内浮尘。对于元器件上的灰尘用皮老虎清理。部分不好清理处。用绝缘毛刷清理。最后用吸尘器将柜内尘土吸出。

网友L:
首先要得到工作许可,做好安全设施,建立隔离区域,带好保护措施。

然后是卫生清扫:用电吹风机吹扫设备内外的灰尘,用干布对设备进行擦拭;用软毛刷对缝隙处除尘。以前听说一个单位的是从气站买的空气、氮气来吹的,不用厂里空压机的气.而且压力一般是调到3巴以下的。听说不要用压缩空气,因为压缩机会有水,很危险。不过都说吹不如吸。据说有一款手持吸尘器很好。其实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小毛刷+吸尘器。

网友M:
偶厂的配电柜基本上没有带电清扫卫生的,因为每套设备基本上每年都要停车检修几次,因为蒸汽、电源、天然气、自来水都需要从外部引进,每年都会或多或少的受外部影响停车几次,比如:电源的春防、秋防、外部单位的锅炉检修、自来水厂的清淤等等,所以对于配电柜卫生的打扫都是通过这些停车、小修或者临时性停车来进行的。

假如真的要带电清扫,那么首先会制定一套方案,提前做好安排比如申请、监护、应急预案等,因为偶是个仪表维修工,对于配电不是很了解,这个清扫工具偶感觉用个大功率的吹风机就不错,不过在打扫卫生时其会尘土飞扬,这个偶想没有几个人愿意干。不过偶去过几个配电室看到地面、控制柜里都很干净,加上现在房屋密封性好其内部不会很脏。

网友N:
我们单位的配电柜都是在配电柜断电的情况下清扫的。清扫完成后,还要进行检查:

(1)、用冷吹风或是电子元件清洁剂清洁柜中灰尘,检查母线及引下线连接是否良好,接头点有无发热变色,检查电缆头、接线桩头是否牢固可靠,检查接地线有无锈蚀,接线桩头是否紧固。所有二次回路接线连接可靠,绝缘符合要求。绝缘性能是检查的重要指标。电源指示仪表、指示灯完好。
(2)、用皮质的毛刷,扫除气灰尘,检查触头接触是否良好,必要时修锉触头表面,检查内部弹簧、垫片、螺丝有无松动、变形和脱落。

(3)、用吸尘器吸,可以安全彻底的吸除杂质,用万用表,绝缘表检查其绝缘性能。
注意:检修过程中必须设专人监护。 工作前必须验电。

网友O:
原则上最好不要带电做清扫工作,非要做的话:首先要检查周围环境,清除周围杂物,同时对线缆的老化,元器件的老化等安全隐患进行检查,把不安全因素尽量排除,做好安全隔离措施与防护监护等措施,一般用皮老虎进行吹扫,有条件的可以用高压气枪,(压力不要太大,水分要低)并一边用吸尘器吸走悬浮灰尘,用绝缘毛刷对裸露的母线铜排等进行表面清理,最后在用皮老虎气枪等吹扫一遍,做清扫的时候,一定要时刻注意安全。

楼主(2011-07-07):
20MP获得者:

10MP获得者:

yanwen0227 yanwen0227
caojie0723 caojie0723
chun_cnooc chun_cnooc
jiaoanpeng jiaoanpeng
xiaoyuyanhong xiaoyuyanhong
AQD008 AQD008
电仪人生 jy7898818

20积分获得者:
yewudao000 yewudao000
ye_w ye_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