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贴)2011-06-30-工控擂台-热电偶可以代替热电阻吗?

楼主(2011-05-30):
热电偶可以代替热电阻吗?怎么做可以实现?

网友A:
热电偶的测量精度只能没有热电阻好,要求测温精度高的地方不可以代替,现在的趋势是越来越多的热电偶被测温范围越来越宽的热电阻代替,当然要考虑使用环境和信号需求

网友B:
    热电偶和热电阻都是温度传感器,用于温度的测量,这是它们的共同点。不同点在于,热电原理不一样。热电偶是基于热电效应工作的,热电阻是根据一般导体阻值随温度升高阻值增大的原理工作的。热电偶主要用于高温测量,热电阻用于低温测量,也就是它们的测量范围不一样。热电偶是两线制,热电阻是三线制或四线制接法。

所以若想用热电偶可以代替热电阻必须采用一定的修正方法来补偿冷端温度。

网友C:
工作原理不同:
热电阻测温是基于金属导体的电阻值随温度的增加而增加这一特性来进行温度测量的,而热电偶工作原理是基于赛贝克(效应,即两种不同成分的导体两端连接成回路,如两连接端温度不同,则在回路内产生热电流的物理现象。

测量范围不同:
热电偶主要是测高温的0-1800度,热电阻主要是测低温和负温的 -200-500度热电阻精度要比热电偶高的多 。

当测量的温度不是很高时,就可以用热电偶替代热电阻,这样的精度也差不多。

网友D:
可以啊!只要你的调节器是智能的,可以通过设置使用不同的温度传感器。

网友E:
热电偶和热电阻同属于温度传感器。都可以用来测量温度。

热电偶测量温度采用两线制,精度高;测量范围广,-50~1600摄氏度;需要冷端补偿和修正方法测温。

热电阻测量温度有2线制,3线制,4线制,精度依次提高,性能也稳定;

若用热电偶代替热电阻测量温度,需要一些条件:1.需要冷端补偿和温度修正措施;2.测量温度要大于500度以上,否则测量不准;3.使用热电偶及补偿导线时都需注意极性匹配;

网友F:
如果硬件(外形)本身大小相同,热电偶可以代换热电阻的。原因:

1    都是用于测量温度而使用的;

2    热电偶测量温度的范围比热电阻测量的范围还要宽;

3     热电偶的稳定性要比热电阻的稳定性好一些。

网友D:
楼上的:热电阻和热电偶是二类不同的温度传感器,而且有多种分度号,普通调节器(温控表)是不能随意使用的,要按要求的分度号选择传感器。如果是智能型的调节器,可通过正确设置,选用设置范围内的传感器。

网友G:
热电偶测量温度采用两线制安装布线简单些,测量精度高;再较宽广的测量范围可以保持较好的线性度,所以测量范围广(当然要结合不同的分度号的产品);缺点是需要需要冷端补偿,温差电势信号弱,很容易被干扰,不便于长距离测温使用。

热电阻测量温度有2线制,3线制,4线制,精度依次提高,性能也稳定;通过变送器一电流形式传送,传送中不易受干扰,距离也相对较长

网友H:
热电阻的阻值随着温度的变化。

随着温度的变化,热电偶产生微弱的温差电压,温度越高,电压越高。

热电阻主要用在600度以下,热电偶主要用于600度以上。

在常规应用中,两者可以替代。但通常热电偶测量高温为多。

网友I:
         热电阻与热电偶相比有以下特点:

         (1)同样温度下输出信号较大,易于测量。

         (2)测电阻必须借助外加电源。

        (3)热电阻感温部分尺寸较大,而热电偶工作端是很小的焊点,因而热电阻测温的反应速度比热电偶满;

        (4)同类材料制成的热电阻不如热电偶测温上限高。

        热电阻与热电偶的选择最大的区别就是温度范围的选择,热电阻是测量低温的温度传感器,一般测量温度在-200~800℃,而热电偶是测量中高温的温度传感器,一般测量温度在400~1800℃,在选择时如果测量温度在200℃左右就应该选择热电阻测量,如果测量温度在600℃就应该选择K型热电偶,如果测量温度在1200~1600℃就应该选择S型或者B型热电偶。

网友J:
低温范围,还是热电阻的天下。

网友K:
引用 网友B:

    热电偶和热电阻都是温度传感器,用于温度的测量,这是它们的共同点。不同点在于,热电原理不一样。热电偶是基于热电效应工作的,热电阻是根据一般导体阻值随温度升高阻值增大的原理工作的。热电偶主要用于高温测量,热电阻用于低温测量,也就是它们的测量范围不一样。热电偶是两线制,热电阻是三线制或四线制接法。

所以若想用热电偶可以代替热电阻必须采用一定的修正方法来补偿冷端温度。

网友L:
不可以

一、信号的性质,热电阻本身是电阻,温度的变化,使电阻产生正的或者是负的阻值变化;而热耦,是产生感应电压的变化,他随温度的改变而改变。
二、两种传感器检测的温度范围不一样,热阻一般检测0-150度温度范围,最高测量范围可达600度左右(当然可以检测负温度).
热耦可检测0-1000度的温度范围(甚至更高)所以,前者是低温检测,后者是高温检测。
三、从材料上分,热阻是一种金属材料,具有温度敏感变化的金属材料,热耦是双金属材料,既两种不同的金属,由于温度的变化,在两个不同金属丝的两端产生电势差。
四、PLC对应的热电阻和热电偶的输入模块也是不一样的,这句话是没问题,但一般PLC都直接接入4~20ma信号,而热电阻和热电偶一般都带有变送器才接入PLC。要是接入DCS的话就不必用变送器了!热电阻是RTD信号,热电欧是TC信号!
五、PLC也有热电阻模块和热电偶模块,可直接输入电阻和电偶信号。
六、热电偶有J、T、N、K、S等型号,有比电阻贵的,也有比电阻便宜的,但是算上补偿导线,综合造价热电偶就高了。
热电阻是电阻信号,热电偶是电压信号
七、热电阻测温原理是根据导体(或半导体)的电阻随温度变化的性质来测量的,测量范围为负00~500度,常用的有铂电阻(Pt100、Pt10)、铜电阻Cu50(负50-150度)。
热电偶测温原理是基于热电效应来测量温度的,常用的有铂铑——铂(分度号S,测量范围0~1300度)、镍铬——镍硅(分度号K,测量范围0~900度)、镍铬——康铜(分度号E,测量范围0~600度)、铂铑30——铂铑6(分度号B,测量范围0~1600度)。

网友M:
1 只要你的调节器是智能的,可以通过设置使用不同的温度传感器。 2 如果硬件(外形)本身大小相同,热电偶可以代换热电阻的 3 热电阻与热电偶的选择最大的区别就是温度范围的选择,热电阻是测量低温的温度传感器,一般测量温度在-200~800℃,而热电偶是测量中高温的温度传感器,一般测量温度在400~1800℃,在选择时如果测量温度在200℃左右就应该选择热电阻测量,如果测量温度在600℃就应该选择K型热电偶,如果测量温度在1200~1600℃就应该选择S型或者B型热电偶。 4 想用热电偶可以代替热电阻必须采用一定的修正方法来补偿冷端温度.

网友N:
热电偶和热电阻都是温度传感器,用于温度的测量。热电阻测温是基于金属导体的电阻值随温度的变化而变化这一特性来进行温度测量的,而热电偶工作原理是基于赛贝克(效应,即两种不同成分的导体两端连接成回路,两者在测量范围。测量精度有一定差别。在一定的方位内可以互换,但热电偶必须加一定补上措施。否则将引起较大的误差。

网友O:
热电阻的优势是价格便宜 无需补偿导线。 热电偶的优势是测温范围宽。

对于工程设计阶段。如果仅仅对于 热电阻和K/E偶之间选择的话。不考虑价格因素以及环境原因。 个人觉得是可以互换的。

但如果是维护期间是不能互换的,因为热电偶需要专门的补偿导线,而且二次设备必须能支持。

网友P:
        热电偶与热电阻均属于温度测量中的接触式测温,尽管其作用相同都是测量物体的温度,但是他们的原理与特点却不尽相同. 热电阻的测温原理是基于导体或半导体的电阻值随着温度的变化而变化的特性。其优点也很多,也可以远传电信号,灵敏度高,稳定性强,互换性以及准确性都比较好,但是需要电源激励,不能够瞬时测量温度的变化。目前国际上应用的热电偶具有一个标准规范,国际上规定热电偶分为八个不同的分度,分别为B,R,S,K,N,E,J和T,其测量温度的最低可测零下270摄氏度,最高可达1800摄氏度,其中B,R,S属于铂系列的热电偶,由于铂属于贵重金属,所以他们又被称为贵金属热电偶而剩下的几个则称为廉价金属热电偶。

网友Q:
热电阻是中低温区最常用的一种温度检测器。它的主要特点是测量精度高,性能稳定。热电阻测温是基于金属导体的电阻值随温度的增加而增加这一特性来进行温度测量的。

热电阻与热电偶的选择最大的区别就是温度范围的选择,热电阻是测量低温的温度传感器,一般测量温度在-200~800℃,而热电偶是测量中高温的温度传感器,一般测量温度在400~1800℃,在选择时如果测量温度在200℃左右就应该选择热电阻测量,如果测量温度在600℃就应该选择K型热电偶,如果测量温度在1200~1600℃就应该选择S型或者B型热电偶。

因此不能说简单的代替问题,各自有各自的应用范围。

网友R:
热电偶、热电阻都是检测介质温度的热工仪表,其最终目的都是检测温度,因为所用材质不同和温度——电势(电阻)不同,都有一个使用范围,这个范围只是一个笼统的界定,只是说在这个范围内是用其仪表,检测精度能够保证,若超过这个温度又可能误差变大、测量不准、寿命缩短等等。

从不同热电偶的使用范围来看大都比热电阻的范围广,也就是说热电阻能够使用的场合,热电偶也能够进行测量。但是每个仪表在使用范围内处于中间点的位置其状况最佳,因此在低温情况下还是热电阻的反应较为灵敏。

若在实际使用中,损坏的热电阻因为没有配件影响生产运行,这个完全可以通过热电偶来代替,这个最好选用使用范围与其接近的热偶芯。由于热电阻的布线是普通铜芯电缆,而热电偶需要补偿导线,这个可以通过就近安装温度变送器的方法来减少补偿导线重新走向的繁琐和使用量,若现场原先的热电阻本来就是通过温变来实现4—20mA传输的,则更方便只要接好补偿导线,在对温度变送器重新组态即可。如果先前是热阻信号直接接入控制系统,则需要更换通道,把其接入模拟量卡件后进行组态。

从使用角度看,热电偶完全可以替代热电阻来进行测温,不过低温精度不如热阻好,因此在情况允许下还是要根据被测温度合理选择热工仪表。

网友S:
热电阻与热电偶的区别在于当温度变化时,热电阻变化量为电阻,而热电偶变化量为电势。常用的热电偶从- 50~1600℃均可连续测量而热电阻适合测量- 200~600℃范围内的介质温度,测得的温度是感温元件所在范围内介质层中的平均温度。显然,测量范围是二者最大的差别。从测量范围来看,热电偶是可以替代热电阻来测量的,但是两者的安装要求和工作环境不同,要根据实际情况选择。

网友T(2011-06-29):
我在工作中的选择是,400℃以下,选择热电阻,以上选热电偶,

从测量精度,安装、维护等方面考虑,400℃以下不应该考虑热电偶

网友U:
引用 网友L:

不可以

一、信号的性质,热电阻本身是电阻,温度的变化,使电阻产生正的或者是负的阻值变化;而热耦,是产生感应电压的变化,他随温度的改变而改变。
二、两种传感器检测的温度范围不一样,热阻一般检测0-150度温度范围,最高测量范围可达600度左右(当然可以检测负温度).
热耦可检测0-1000度的温度范围(甚至更高)所以,前者是低温检测,后者是高温检测。
三、从材料上分,热阻是一种金属材料,具有温度敏感变化的金属材料,热耦是双金属材料,既两种不同的金属,由于温度的变化,在两个不同金属丝的两端产生电势差。
四、PLC对应的热电阻和热电偶的输入模块也是不一样的,这句话是没问题,但一般PLC都直接接入4~20ma信号,而热电阻和热电偶一般都带有变送器才接入PLC。要是接入DCS的话就不必用变送器了!热电阻是RTD信号,热电欧是TC信号!
五、PLC也有热电阻模块和热电偶模块,可直接输入电阻和电偶信号。
六、热电偶有J、T、N、K、S等型号,有比电阻贵的,也有比电阻便宜的,但是算上补偿导线,综合造价热电偶就高了。
热电阻是电阻信号,热电偶是电压信号
七、热电阻测温原理是根据导体(或半导体)的电阻随温度变化的性质来测量的,测量范围为负00~500度,常用的有铂电阻(Pt100、Pt10)、铜电阻Cu50(负50-150度)。
热电偶测温原理是基于热电效应来测量温度的,常用的有铂铑——铂(分度号S,测量范围0~1300度)、镍铬——镍硅(分度号K,测量范围0~900度)、镍铬——康铜(分度号E,测量范围0~600度)、铂铑30——铂铑6(分度号B,测量范围0~1600度)。

网友V:
PLC可以直接输入热电偶信号?精度如何呢……

网友W:
首先这种问题不能一概而论,要根据现场使用环境以及热电偶组的使用条件来确定:

1.常规热电偶的测温范围比热电阻要大,从这点可说明热电偶可以代替热电阻。

2.在0-500℃的温度区间内使用热电阻比使用热点偶精度高而且经济。这个是无法替代的。

3.使用热电偶还要考虑到冷端补偿的问题,比如加温变模块,补偿导线或者实验室用的0°标准槽。

4.远传问题,两线制的热电阻建议长度不超过10m,负责精度会受到影响,(用好点的线成本也划不来)。远距离传出建议使用三线制或者四线制,精度会高。(其原理不做详细说明)。热电偶的话输出是毫伏信号肯定会受到线阻的影响,在此我不是专家,不好做详尽的说明,不正确之处请专家予以指导指正。

总结以上几点,在选用热电偶还是热电阻前先考察好现场使用情况,小成本也会出大利润。

网友X:
引用小七“用热电偶还是热电阻前先考察好现场使用情况”,我这边一些玻璃行业就用热偶的多。

网友Y:
不能。热电偶简单说就是热---发电型器件。而热电阻是电阻值会随温度变化而增加或减小的特制电阻。两者的工作机理不同。

至于 热电偶代替热电阻 怎么做可以实现:方法多种多样。如加装转换电路,改变温控器输入检测头匹配类型.......等。具体看

实际元器件而定。

网友Z:
 热电偶与热电阻均属于温度测量中的接触式测温,尽管其作用相同都是测量物体的温度,但是他们的原理与特点却不尽相同。

首先,介绍一下热电偶,热电偶是温度测量中应用最广泛的温度器件,他的主要特点就是测吻范围宽,性能比较稳定,同时结构简单,动态响应好,更能够远传4-20mA电信号,便于自动控制和集中控制。热电偶的测温原理是基于热电效应。将两种不同的导体或半导体连接成闭合回路,当两个接点处的温度不同时,回路中将产生热电势,这种现象称为热电效应,又称为塞贝克效应。闭合回路中产生的热电势有两种电势组成;温差电势和接触电势。温差电势是指同一导体的两端因温度不同而产生的电势,不同的导体具有不同的电子密度,所以他们产生的电势也不相同,而接触电势顾名思义就是指两种不同的导体相接触时,因为他们的电子密度不同所以产生一定的电子扩散,当他们达到一定的平衡后所形成的电势,接触电势的大小取决于两种不同导体的材料性质以及他们接触点的温度。目前国际上应用的热电偶具有一个标准规范,国际上规定热电偶分为八个不同的分度,分别为B,R,S,K,N,E,J和T,其测量温度的最低可测零下270摄氏度,最高可达1800摄氏度,其中B,R,S属于铂系列的热电偶,由于铂属于贵重金属,所以他们又被称为贵金属热电偶而剩下的几个则称为廉价金属热电偶。热电偶的结构有两种,普通型和铠装型。普通性热电偶一般由热电极,绝缘管,保护套管和接线盒等部分组成,而铠装型热电偶则是将热电偶丝,绝缘材料和金属保护套管三者组合装配后,经过拉伸加工而成的一种坚实的组合体。但是热电偶的电信号却需要一种特殊的导线来进行传递,这种导线我们称为补偿导线。不同的热电偶需要不同的补偿导线,其主要作用就是与热电偶连接,使热电偶的参比端远离电源,从而使参比端温度稳定。补偿导线又分为补偿型和延长型两种,延长导线的化学成分与被补偿的热电偶相同,但是实际中,延长型的导线也并不是用和热电偶相同材质的金属,一般采用和热电偶具有相同电子密度的导线代替。补偿导线的与热电偶的连线一般都是很明了,热电偶的正极连接补偿导线的红色线,而负极则连接剩下的颜色。一般的补偿导线的材质大部分都采用铜镍合金。

其次我们介绍一下热电阻,热电阻虽然在工业中应用也比较广泛,但是由于他的测温范围使他的应用受到了一定的限制,热电阻的测温原理是基于导体或半导体的电阻值随着温度的变化而变化的特性。其优点也很多,也可以远传电信号,灵敏度高,稳定性强,互换性以及准确性都比较好,但是需要电源激励,不能够瞬时测量温度的变化。工业用热电阻一般采用Pt100,Pt10,Cu50,Cu100,铂热电阻的测温的范围一般为零下200-800摄氏度,铜热电阻为零下40到140摄氏度。热电阻和热电偶一样的区分类型,但是他却不需要补偿导线,而且比热电偶便宜。

通过以上的比较:我认为两者各有优点和缺点,在要求不高的情况下可以互换。但需要高灵敏度和高温的情况下,必须使用热电偶。

楼主:
20MP获得者:
jiaoanpeng jiaoanpeng

10MP获得者:
小七 ** xiaoqi258941
李纯绪 lcx_jia
yanglizhyx yanglizhyx
gaoqiang128_well gaoqiang128_well
jingtao 惊涛骇浪
DewellHuang DewellHuang
ye_w ye_w

20积分获得者:
yanwen0227 yanwen0227
勇者 zyw3166
Piston topkingjun
零下一度 a332329107
yewudao000 yewudao000
AQD008 AQD008
jinxin829 jinxin829
zxdgon zxdgon
shuilian 天山雪莲花
ljpwxy2011 ljpwxy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