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贴)2011-07-01-工控擂台-补偿电容是集中补偿好、还是分散补偿好?

楼主(2011-05-31):
补偿电容是集中补偿好、还是分散补偿好、还是二者结合的好?

网友A:
这是要看情况的,可能综合补偿较好

网友B:
个人观点:分散用户离主变线路较远分散补偿,分散用户离主变线路近的集中补偿

网友C:
大容量做分散补偿可减小供电线路的电流,使线损降低。设计时不做全补偿(按0.8设计),剩余在变电所做集中自动补偿。

网友D:
我们的设备我是这样设置的,感觉不错,和大家分享一下:

        主要是采用分散和集中结合的方法,对于大功率设备的配电柜采用了补偿电容,减小了电压的波动,同时还可以减小负载电缆的负担,尤其是增加了设备,而电缆却不能增容了,是不错的选择;集中补偿就不多说了,大家都知道的。

        分散补偿还可以减少部门独立核算的用电量。

网友E:
我们公司的补偿主要有高压补偿和低压补偿,低压补偿一般采用的是集中补偿,但采取集中补偿的电容补偿柜很容易因为过流等烧毁电平及补偿接触器的电阻,后来将低压补偿进行了分散式补偿改造后无论功能因数还是元器件的损坏率都有了明显的改善。所以我认为补偿电容还是分散的好,但是这样无形中增加了不小经济费用,出于这点原因在一些用电设备尤其是感性设备不多的情况还是用集中补偿电容补偿比较经济实惠,而且同样能够达到要求的功率因数。集中补偿主要应用于感性负载少的场合应用,而分散补偿主要是因为现场的感性负载较多,无功损耗大等现场适用。

网友F:
很明显嘛,采用分散补偿的经济效益大于集中补偿,之所以采用集中补偿是为了所谓的社会效益吧。

网友G: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根据设备的情况可以采用集中、分散或二者结合的方案。

网友H:
1:集中式补偿一般指在配电房总开关附近控制自动补偿;分散式补偿一般指在各大功率负载末端分散固定量补偿。
2:单个电容的容量规格分别有10~30多千乏等多种,投入量是以无功功率自动控制器根据线路力率自动分析投入的,一般应用的电容量每个为16千乏附近适宜。单个容量过大时,投入一个可能过大会过补偿,所以,通常采用单个容量不太大的容易调节。

网友I:
以农村配电网电容补偿为例简介之:

1.单一地在变电站进行集中补偿
l)因为补偿电容器集中装于变电站,在变电站以下用户的无功功率仍需经过长距离线路的输送.无功功率没有功功率均产生损耗.所以.这种方式对6~10kv配网线路的降损作用效果并不明显。
2)电容器集中装于变电站,、一方面大容量的电容器全部投入运行,在轻负荷时,变电站线电压值往往升得过高,以至要对电容器撤出运行.待负荷升高后再投入运行,这不仅给运行管理带来极大不便,同时也减少了电容器的利用小时,增加了电容器的损坏率,因此,
集中补偿的电容器容量不宜过大。另一方面从调压效果来看,集中补偿对变电站线电压的提高是有限的,母线电压的提高,势必对变电站附近的用户产生较大的影响,而对要解决配网末端电压偏低的问题则作用不大.当末端电压降超过15%时.母线电压提高5%仍不能使末端电压达到要求。
2、分散补偿。
分散补偿的降损效果从理论计算分析和实测证明均大于集中补偿。在同一线路的情况下,经过分析:当电容器装于变电站的10KV母线时,只减少了35k V线损,并不能减少10kV线损;而当电容器装于10kV线路上时,则可以同时减少35kV及10kV两级的线损。

3、分散补偿与集中补偿相结合
根据农村配电网的特点,无功补偿应尽量考虑就地平衡的基本原则采用分散与集中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补偿,以求得最大限度地提高配电网的功率因素,尽可能地降低配网线损和提高电网水平.以期获得技术经济的最大效果。 并联电容器补偿容量的选择,其计算方法主要是按照电网损失最小和年运行费最低两种方式进行的、其计算结果是将功率因数提高到0.95~0.99,这样计算出的电容量则略大于“经济功率因数值”。鉴于农村配电网的补偿容量较小,根据农网的特点,可以按照通用的经济功率数0.93~0.95时电容补偿容量进行近似计算。

网友J:
补偿电容是集中补偿好、还是分散补偿好

1、集中补偿不可缺,降容的好处、降损的好处全归供、发电;

2、分散补偿看设备,降容的好处、降损的好处部分归用电,部分归供、发电;

网友J:
3、所以二者结合好!

网友K:
集中式补偿一般指在配电房总开关附近控制自动补偿;分散式补偿一般指在各大功率负载末端分散固定量补偿。因此要根据具体情况选择不同的补偿电容方式。

网友L:
两者相结合。 用户单位(工厂),分散补偿;供电所,集中补偿。

网友M:
1》集中式补偿一般指在配电房总开关附近控制自动补偿;分散式补偿一般指在各大功率负载末端分散固定量补偿。 2》单个电容的容量规格分别有10~30多千乏等多种,投入量是以无功功率自动控制器根据线路力率自动分析投入的,一般应用的电容量每个为16千乏附近适宜。单个容量过大时,投入一个可能过大会过补偿,所以,通常采用单个容量不太大的容易调节。 所以,根据设备的情况可以采用集中、分散或二者结合的方案。

网友N:
对于一般的中小型用户一台变压器供电。用电集中多采用集中补偿的方法。投资小便于维修。不上效果一般。

一些大型企业  车间比较分散。多采用分散补偿的方法。这种方法投资大。补偿效果好。维修较为不便。对用电上游得不到补偿。

一般中大型企业。更多的是采用集中加分散的补偿方法,效果好。维修也较便利。

网友O:
我觉得看情况吧 哪种最合适就选择哪种吧

网友P:
跟各位学习了好多知识

网友Q:
所以说各有优缺点,根据实际情况两者结合比较好!

网友R(2011-07-14):
集中式补偿一般指在配电房总开关附近控制自动补偿;分散式补偿一般指在各大功率负载末端分散固定量补偿。

但是在实际中还是集中式补偿多见。

楼主:
20MP获得者:
jingtao 惊涛骇浪

10MP获得者:
yanwen0227 yanwen0227
电仪人生 jy7898818
AQD008 AQD008
刘志斌 binzhiliu

20积分获得者:
枫风雨霖 柳志
云锋 tclwzy
Nananbeibei ganhong008
Hjcan hjcan
一品黄山 张立旺
caojie0723 caojie0723
李纯绪 lcx_jia
chenli chenli71217
gaoqiang128_wel l gaoqiang128_we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