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计算变频器加速时间的问题?

楼主(2011-05-31):
★设定频率=最高频率
公式:设定值×(设定频率/最高频率)
例:
最高频率50Hz
设定频率50Hz
启动时间20秒
启动频率5 Hz
解:启动时间20秒×(设定频率50Hz )/最高频率(50Hz)=20秒
★设定频率小于最高频率时
加/减速实际动作时间=设定值×(设定频率/最高频率)
例:
最高频率56Hz
上限频率50Hz
下限频率40Hz
启动时间5Hz-40Hz,15秒
启动频率5 Hz
停止频率0.5Hz
解:
★设定值是未知的时间值“ X”
1.加速时间设定值:
设定值时间: X =(56×15)/(40-5)=24s
加/减速实际动作时间=设定值×(设定频率/最高频率)
设定值24秒×(设定频率40-5Hz =35 Hz /最高频率56Hz)=15s
★设定频率=下限频率或上限频率-启动频率
2.减速时间设定值:
X=(最高频率56 Hz×15s)/(上限频率50 Hz-停止频率0.5 Hz)=840/49.5=16.969s
加/减速实际动作时间=设定值16.969s×(设定频率50-0.5=49.5 Hz /最高频率56Hz)
=15秒

以上计算方法对吗?????

网友A:
1、系统加速,是系统动能增加的一个过程;

2、加速过程的动能增量与加速过程持续的时间比值为加速过程的电机功率

网友A:
3、加速时间短,电机功率增大,加速时间小电机功率减小;

4、正常情况下,加速时电机功率应等于或略大于额定功率;

5、加速时间过短,会使电机进入过载、过流保护或失速保护!

网友B(2012-01-12):
那有没有什么公式可以计算出来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