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的冲击合闸试验的目的

楼主(2011-05-31):
1、检查变压器绝缘强度能否承受全电压或操作过电压的冲击

        当拉开空载变压器时,是切断很小的激磁电流,可能在激磁电流到达零点之前发生强制熄灭,由于断路器的截流现象,使具有电感性质的变压器产生的操作过电压,其值除与开关的性能、变压器结构等有关外,变压器中性点的接地方式也影响切空载变压器过电压。一般不接地变压器或经消弧线圈接地的变压器,过电压幅值可达4-4.5倍相电压,而中性点直接接地的变压器,操作过电压幅值一般不超过3倍相电压。这也是要求做冲击试验的变压器中性点直接接地的原因所在。

2、考核变压器在大的励磁涌流作用下的机械强度和考核继电保护在大的励磁涌流作用下是否会误动

        带电投入空载变压器时,会产生历磁涌流,其值可达6至8倍额定电流。历磁涌流衰减较快,一般经0.5—1秒后及减到0.25—0.5倍额定电流值,但全部衰减时间较长,大容量的变压器可达几十秒。由于历磁涌流产生很大的电动力,为了考核变压器的机械强度,同时考核历磁涌流衰减初期能否造成继电保护误动,须作冲击试验。

网友A:
“带电投入空载变压器时,会产生历磁涌流,其值可达6至8倍额定电流。”

1、空载;

2、励磁电流;

3、“其值可达6至8倍额定电流”?不解!

网友A:
4、“励磁电]流”,是感性电流,不会形成涌流;

5、容性电流,会形成涌流,而且会使系统电压上漂。

网友B:
不但有涌流,还很大,合闸涌流最大可以达到20倍额度电流。谁用谁知道!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但有涌流,还很大,合闸涌流最大可以达到20倍额度电流。谁用谁知道!

1、变压器启动运行,停止运行操作时要求:

1)停止运行操作顺序:先停各分路负载,后停止变压器运行;

2)启动运行时,操作顺序相反,先启动变压器,后合各分路负载开关;

网友A:
2、我们在启动变压器,没有看到比额定电流大的涌流!

网友A:
3、“合闸涌流最大可以达到20倍额度电流”指得是什么性质的电流?

网友A:
4、不会是励磁涌流,是分布电容的充电电流?

网友A:
5、如果是分布电容的充电电流,那么这个涌流很大,但容量很小,不会造成破坏性损害!

6、就好像静电电压很高,却没看到大家在梳头、穿衣服时遭电击!

网友B:
估计是吧!

网友A:
有时候话没有说清楚,真吓人,以为变压器空载合闸比负载还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