凸轮控制的行车改变频控制可行么?

楼主(2011-05-31):
可以吧凸轮控制的行车改成变频器控制吗,起升电机是45KW绕线电机,采用滑线供电需要配装电抗器么,还有轨道有部分沉降行车有一定抖动。如果只改起升部分变频需多少功率的呢,还有制动电阻怎么选型,不能更换电机。能介绍的详细点么请给我发邮件

quanneng@21cn.com

网友A:
绕线电机做升降挺好的,换变频不好。

网友B:
线绕转子电机一般用于重载起动行车,个人建议不要改。

网友C:
直流电机;绕线转子;一般鼠笼,性能最差的就是鼠笼。控制,目前最复杂的是绕线。我认为衡量好厉害。

不换电机的话最好还是修好原来的控制系统。硬要换系统的话也不应该换变频,好像有种叫串级的。是对绕线电机进行调速的,可我不知道性能如何,原理如何。

网友D:
改变频可以!基本上更换的原件也不少!首先滑线部分装电抗器的问题!我自己观点没必要!

如果起重机是A6级别的 重载时间多!也就是吊运货物的吨位量在额定吨位的80%左右徘徊!切频率高 建议放大两档!75的变频器就够了!至于制动电阻 你可以查一下资料!应该是7欧左右,根据起升高度和速度来算制动功率!经验是标配的往往不够 得加大一些!

一般A5的起重机 只放大一档就够了 电阻值应该是10欧!根据起升高度和速度来算制动功率!

希望能帮到你!具体细节可以联系我QQ 2747801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