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ix登陆后才能让按钮激活 怎么做啊

楼主(2011-05-31):
我设置了四个用户名权限 想让用户登录相应的权限才释放对应的按钮,使之可以操作。但是现在不知道怎么写脚本。有高手指点下吗?

网友A:
???问题不清楚!

网友B:
假设4个用户为甲乙丙丁,用VB写一个简单的登录程序,然后再实时数据库中设置4个标签,分别对应甲乙丙丁。用 if 用户=用户甲&密码=密码甲 then 给甲的标签写入1.最后在甲对应的按钮属性中找到Enable,设置为标签甲=1,就可以了

网友C(2011-09-27):
判断当前用户名。如果用户名一样就可以使能某个按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