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S7程序中找到I/O点

楼主(2011-05-31):
图纸上面写的一个I/O的数字输入点,地址是I74.0。我如何通过STEP 7软件,在PLC程序中找到这个点在程序中的位置?谢谢

网友A:
在simatic manager 的窗口下,“选项”下拉菜单“参考数据”,在子菜单中选“显示”命令,在LAD\STL\FBD编辑器窗口中,在“选项”下拉中选“参考数据”选“显示”命令,参考数据中“交叉参考”中可以看到

网友B:
   顶 1 楼的, 还有一种方法.

就是你随便打开一个程序块后在任一个地址处右选项进入符号选项 "GO TO "--->"LOCATION" 中的 "ADDRESS"  输入你的"I 74.0" 后确认就行,  这样也会显示这个点用在哪个块中是什么状态

网友C:
方法是很多的,多看看书,交叉参考和 go to 都可以

楼主:
谢谢楼上三位的方法。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