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WinCC可以在两个显示器上同时激活两个画面吗?

楼主(2011-05-31):
大侠们好,我公司现有一套检测设备,PLC是S7-300,上位机是WinCC V7.0,现在领导希望增加一个显示器,在生产线上显示产品测试结果等。我的想法是选购一块双头显卡,增加一个显示器,但是由于两个显示器要显示不同画面,一个是生产流程画面A,一个是监控测试结果画面,也就是需要在WinCC中增加一个监控画面B,而此时,WinCC要同时激活生产流程画面A和新增的监控画面B分别显示在两个显示器上,请问这个功能可以实现吗?谢谢!!!

网友A:
当然可以了,只需增加一台工控机就行了。不过PLC300需增加以太网模块,用交换机连接网络。

楼主:
我的意思是在同一台工控机上,同一台工控机通过双头显卡带两个显示器,两台显示器同时激活两个不同的WinCC画面。

网友B:
拜托,你只用一台工控机的话,无论你带多少台显示器,只要你在某一台显示器上执行某项操作,其他显示器显示的内容也会相应的改变的。如果你非要两个显示器显示不同的内容,可以执行不同的操作,你再搞一台工控机,把原来的项目拷过去,服务器名称一改,就OK了,当然,这是最简单的方法了。

楼主:
我现在的想法是一台工控机用两个显示器显示不同画面,这个功能能否实现,我也咨询过一些高手,有的说可以,有的说不行,按照pmcuser的说法,我得增加一台工控机,还得一套WinCC,那成本超出预算,最佳方案就是只需增加一台显示器+双头显卡。我只是想确认这样的方案是否可行,谢谢!~

网友C:
另一台随便用一台电脑3-4千元的都行,装上wincc按上边说的就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D:
希望增加一个显示器

不一定要显示器啊,来个尺寸大点的触摸屏如何?

网友E:
楼主 估计 不大清楚 显卡 是干仕么的?

增加显卡是不可能分出两个不同的画面的!    只能重装一台电脑再装 WinCC 也就是有两个上位机软件的实例同时运行!

网友F:
双网卡显示器显示的是同一画面,这个去电信营业厅交话费时的就是应用很多的。

若想显示两个画面而且能够独立的操作,必须是两台电脑,而且还要两套WINCC正版程序,还需要交换机

网友F:
实在不行你可以把两个画面做在一个画面上,只需要个大点的显示器即可,但是操作还是只能一台进行。

网友G:
楼主,你好,你说的意思我明白,之前我也用过双头显卡,一个VGA的,一个是DVI的;两个显示器一个显示监控界面,一个显示视频。您说的,用WinCC激活两个图形编辑器,我没用过,我觉得应该是不可以的。

网友H:
这个是不行,起码你想用一个带两个口的网卡来实现是不现实

你要增加一个电脑,如果不是要求很高的,不一定是工控机,这个成本也不是很高的,再加一个显示器;

还有一个可行的方法不一定要增加通讯模块,用OPC就可以实现的,那个是现成的,很容易在网上找到的!

网友I:
不可以。不要给老板省。。。

网友J:
把两个显示器当作一个来用,拼屏

网友K:
做个虚拟机就OK了,前提需要2G内存

网友L(2012-01-17):
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

网友M:
可以是可以的,首先需要一个能分屏显示的显卡,操作系统必须要XP以上。然后WINCC画面必须做成原画面的两倍。左半边画面设置成第一个显示器,右半边画面设置成另一个显示器(由XP的双屏显示功能完成)。

网友N:
希望增加一个显示器

不一定要显示器啊,来个尺寸大点的触摸屏如何

网友O(2018-08-19):
引用 网友K:
做个虚拟机就OK了,前提需要2G内存

4G的内存,装win7也只认3.5G,开个虚拟机,太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