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EP7中关于DP循环时间的配置问题

楼主(2011-05-31):
在STEP7中,S7-300作为主站,下面配了两台变频器作为从站,但是在hardware configure的总线配置中,循环时间被固定为400ms,而且不能更改,一旦更改作为点击确定,就告诉我内存操作错误,这是怎么回事呢?谢谢!!

网友A:
其实你不需要激活总线循环时间的,采用默认的就行了。如果你非要用该功能,需要一定的经验才行

网友A:
一旦设置不恰当,有可能导致通讯质量出问题,到时候找原因就比较困难了

楼主:
现在可以改了,好像只有在configure network中可以修改,直接在hardware中修改不了

楼主:
多谢pmcuser,我只是做一下实验,多谢您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