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GO!的程序存储在哪里?

楼主(2011-05-31):
第一次接触LOGO!,请教个问题:LOGO! 230RC的程序存储在哪里?是在LOGO!内部还是在那个模块槽里(模块槽就是4个方向键中,向上的箭头上面的那个)?LOGO!手册里的名字是“带盖板的模块槽”。这个模块槽起什么作用?我有2台进口设备,其中一个设备用的LOGO丢了,新买了一个LOGO,但没有模块槽里的哪个模块,这样能用么?如果牵涉到程序保护,该怎么po jie?

楼主:
为什么没有人回复呀!!!!!

网友A:
程序存储在LOGO里面。

LOGO的使用方法和PLC差不多,也是用电脑软件编程,然后下载到LOGO里面。

LOGO的右上角,有一个长方形的小盖子,大概指甲盖子小一些,拔掉后,可以看到有几根针。这个就是插编程电缆的地方。通过编程电缆把电脑和LOGO连接起来,可以进行程序的上传和下载。

你说的那个四个方向键是logo的操作面板,这是logo的可选件。用来更改时间继电器的时间,或者更改其他寄存器的数据,也可以用来监视某个点的状态。有的logo不带操作面板。带操作面板和不带操作面板的LOGO功能一样的,只是价格有所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