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贴)2011-07-02-工控擂台-如果趋肤效应成立了,铜排、电缆可以做成空心吗?

楼主(2011-05-31):
1、什么事趋肤效应?

2、如果趋肤效应成立了,那么,铜排、电缆是不可以做成空心的了?节省材料啊。

网友A:
趋肤效应在高频时表现明显,在工频下影响不大。

网友B:
趋肤效应也叫做“集肤效应”。交变电流通过导体时,由于感应作用引起导体截面上电流分布不均匀,愈近导体表面电流密度越大。这种现象称“趋肤效应”。趋肤效应使导体的有效电阻增加。频率越高,趋肤效应越显著。当频率很高的电流通过导线时,可以认为电流只在导线表面上很薄的一层中流过,这等效于导线的截面减小,电阻增大。既然导线的中心部分几乎没有电流通过,就可以把这中心部分除去以节约材料。因此,在高频电路中可以采用空心导线代替实心导线。此外,为了削弱趋肤效应,在高频电路中也往往使用多股相互绝缘细导线编织成束来代替同样截面积的粗导线,这种多股线束称为辫线。在工业应用方面,利用趋肤效应可以对金属进行表面淬火。

网友C:
导线内部实际上电流很小,电流集中在临近导线外表的一薄层。结果使它的电阻增加。导线电阻的增加,使它的损耗功率也增加。这一现象称为趋肤效应

网友D:
高频时有使用空心铜管的,还可以通冷却水。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趋肤效应在高频时表现明显,在工频下影响不大。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A:趋肤效应在高频时表现明显,在工频下影响不大。

在一电阻负载为主导的环境中电源频率不是太高的情况下就是表现为“趋肤效”应,但是在以电感或电容性负载为主导的、高频电源的环境中则是“接近效应”更为突出。

定义:对于导体中的交流电流,靠近导体表面处的电流密度大于导体内部电流密度的现象。随着电流频率的提高,趋肤效应使导体的电阻增大,电感减小,频率越高,趋肤效应越显著,但也与导体的几何尺寸体量有关。

在高频电路中,电子线路元器件体量较小,频率有较高时,出现明显的趋肤效应,这是较大线径的导体会因为趋肤效应而导体利用效率下降,电流趋向于只在表面部分传导,中心部分电流密度减低,这时可以采用空心导线代替实心导线,同时导线规格甚至可以不需要常规计算得那么大但需要注意散热措施到位。为了削弱趋肤效应,在高频电路中也往往使用“辫线”措施使得导线利用效率提高,成本更经济。此外在导线包绕空间较大而电磁场密度较大的场合,也要注意趋肤效应,比如代理变压器产品,其铁芯在工作时是磁感应密度极高的区域,套在铁芯外部的线圈处于高磁通密度范围内,这时候导线的趋肤效应非常可观不可忽视,否则在线圈导体表面的电流密度过大,发热明显而且不得不制作很大截面积的线圈,既不经济也不可行。这时候就是使用多股小截面积的导线用绝缘纸包裹制成纸包线或者以绝缘纸、树脂等绝缘体灌注填充铜导线间隙做成组合导线,在制作变压器线圈,在相同的截面积下,整块铜锭卷制的导体肯定要不多股小截面纸包导线的利用效率低(当一块导体的外缘周长被分散于其内部无数个小区间的外缘周长所取代时,后者的周长数值会远远大于前者,对于截面积也有同样的结论,而且这些结论在性质上与内部小区域的分割方式无关,无论是分割成无数小矩形、小正方形、小圆型都有一样),发热状况差,而且因为漏磁和磁通不均匀导致的其他问题会更加明显。采用后者的方案则避免上述问题并且可以通过导线换位、导线纠结、安装油隙垫块和换位垫块的方式大大改善绝缘状况、散热条件,有效应对(不是遏制,因为屈服效应仍就存在)趋肤效应(也称趋表效应)。

网友G:
1 在一电阻负载为主导的环境中电源频率不是太高的情况下就是表现为“趋肤效”应,但是在以电感或电容性负载为主导的、高频电源的环境中则是“接近效应”更为突出。 2 在高频电路中,电子线路元器件体量较小,频率有较高时,出现明显的趋肤效应,这是较大线径的导体会因为趋肤效应而导体利用效率下降,电流趋向于只在表面部分传导,中心部分电流密度减低,这时可以采用空心导线代替实心导线,同时导线规格甚至可以不需要常规计算得那么大但需要注意散热措施到位。为了削弱趋肤效应,在高频电路中也往往使用“辫线”措施使得导线利用效率提高,成本更经济。此外在导线包绕空间较大而电磁场密度较大的场合,也要注意趋肤效应,比如代理变压器产品,其铁芯在工作时是磁感应密度极高的区域,套在铁芯外部的线圈处于高磁通密度范围内,这时候导线的趋肤效应非常可观不可忽视,否则在线圈导体表面的电流密度过大,发热明显而且不得不制作很大截面积的线圈,既不经济也不可行

网友H:
1:趋肤效应:

交变电流通过导体时,由于感应作用引起导体截面上电流分布不均匀,愈近导体表面电流密度越大。这种现象称“趋肤效应”。趋肤效应使导体的有效电阻增加。频率越高,趋肤效应越显著。当频率很高的电流通过导线时,可以认为电流只在导线表面上很薄的一层中流过,这等效于导线的截面减小,电阻增大。既然导线的中心部分几乎没有电流通过,就可以把这中心部分除去以节约材料。

2:在高频电路中可以采用空心导线代替实心导线。此外,为了削弱趋肤效应,在高频电路中也往往使用多股相互绝缘细导线编织成束来代替同样截面积的粗导线,这种多股线束称为辫线。铜排、电缆是可以做成空心的了节省材料,但是导线或铜牌的加工成会远远高于节省的材料,所以不是所有的导线都加工成空心内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D:
高频时有使用空心铜管的,还可以通冷却水。

很有创意,顶一个

网友J:
趋肤效应是交流电通过导体时,各部分的电流密度不均匀,导体内部电流密度小,导体表面电流密度大,这种现象称为趋肤效应.产生趋肤效应的原因是由于感抗的作用,导体内部比表面具有更大的电感L,因此对交流电的阻碍作用大,使得电流密集于导体表面.趋肤效应使得导体的有效横截面减小,因而导体对交流电的有效电阻比对直流电的电阻大.交流电的频率越高,趋肤效应越显著,频率高到一定程度,可以认为电流完全从导体表面流过.因此在高频交流电路中,必须考虑趋肤效应的影响,例如收音机磁性天线上的线圈用多股互相绝缘的导线绕制,电视室外天线不用金属棒而用直径较粗的金属管制作,都是为了增加导体的表面积,

网友K:
空心是不是相当于铜管铝管?机械强度会大大降低吧

网友L:
楼上的几位说的很详细,小弟受益匪浅。这里补充一点:趋肤效应校正,又称传播效应校正,是感应测井中为消除趋肤效应而进行的一种校正。感应测井发射线圈在岩层中感应出的涡流强度和岩层的导电性有关。当岩层的电导率很高时,由于涡流之间的相互影响,使得感应测井仪记录的电导率信号大大减弱。这个现象称为趋肤效应。几何因子理论是在忽略趋肤效应影响的条件下建立起来的。为此根据几何因子理论解释感应测井曲线时,要进行趋肤效应校正。

网友M:
答案是肯定不行的。

网友N:
我们知道, 在直流电路里, 电流均匀地分布均匀导线的横截面上, 即在均匀导线的横截面上电流密度( 单位面积上的电流强度) 是均匀的。但是在交流电路里, 在均匀导线横截面上的电流密度就不均匀了, 它与电流的频率有关, 随着电流颂率的增加, 在导线截面上越靠近表面处电流密度越大。这种现象叫做趋肤效应。
产生趋肤效应的原因在于涡流。那么什么是涡流呢? 当任意的大块导体对磁场有相对运动或者处于变化磁场中时, 这种导沐中会产生感应应电流。这种在大块导休内流动的感生电流叫做涡流。

很明显,趋肤效应与频率有很大的关联,此外还与材料和材料的几何尺寸有关。把铜排、电缆是做成空心,是可以节约材料,关键看是做什么用,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O:
频率高了,趋服效应会很明显.

现在又一种产品叫铜包铝,形状和母线排类似,就说就是用的这个原理.

我见过实物,但是没用过,具体的效果不清楚.不过这种产品应该也会有电腐蚀的情形,好是不好还得两说啊

网友A(2011-06-30):
由于集肤效应在工频下没明显的结果,所以将母排、电缆等做成空心的是没用的。频率高的输送导体都是空心的,比如晶闸管中频炉。

网友P:
1、趋肤效应是对于导体中的交流电流,靠近导体表面处的电流密度大于导体内部电流密度的现象。随着电流频率的提高,趋肤效应使导体的电阻增大,电感减小。

2、在高频电路中,电子线路元器件体量较小,频率较高时,趋肤效应越明显,当导线中通过频率很高的电流时,可以认为电流只在导线表面上很薄的一层中流过,这等效于导线的截面减小,电阻增大。既然导线的中心部分几乎没有电流通过,就可以把这中心部分除去以节约材料。因此,在高频电路中可以采用空心导线代替实心导线。此外,为了削弱趋肤效应,在高频电路中也往往使用多股相互绝缘细导线编织成束来代替同样截面积的粗导线,这种多股线束称为辫线。为了削弱趋肤效应,在高频电路中也往往使用“辫线”措施使得导线利用效率提高,成本更经济。此外在导线包绕空间较大而电磁场密度较大的场合,也要注意趋肤效应。

网友Q:
在交变的电流通过导体时。靠近导体表面处的电流密度大于导体内部电流密度小的现象。频率越高这种现象越明显。

这种现象毫无疑问。目前在一些高频信号传输中已有所应用。使用多股相互绝缘细导线编织成束来代替同样截面积的粗导线。但趋肤效应在低频率时表现不明显。目前多数供电多是低频率供电。眼下还不能把铜排、电缆做成空心的了。以后能否做到还要看技术的发展。

网友R:
趋肤效应:对于导体中的交流电流,靠近导体表面处的电流密度大于导体内部电流密度的现象。

 铜排、电缆是否可以做成空心的以节省材料 :理论上是成立的。但在实际应用只在高频电路中有采用。可能是生产成本或其他的问题,会造成节省材料不省钱和强度. 体积等不适于普遍应用。在工频电线.电缆实际应用中大多会采取以多股细导线合并来代替同样截面积 的单股导线,以减少这一现象。 。

网友S:
我想问一下, 超导体中会不会出现肌肤效应

网友T:
超导体只是一种电阻值比较特殊的东西。并不影响效应的产生。

网友E:
引用 网友S:

我想问一下, 超导体中会不会出现肌肤效应

1、趋肤效应是因为导体中心处的电感大,而形成的,与导体电阻大小无关;

2、所以超导体中的电流趋肤效应一样发生;

网友U: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S:

我想问一下, 超导体中会不会出现肌肤效应

1、趋肤效应是因为导体中心处的电感大,而形成的,与导体电阻大小无关;

2、所以超导体中的电流趋肤效应一样发生;

楼上的说法不一定成立,试问导体中心的“电感”是因何而产生的?在超导体中是不是真的还存在“电感”?你试验过吗?
关于“趋肤效应”的解释不在多说了,其中一个关键词“电流的频率”值得注意,铜排、电缆大多是使用在工频中,趋肤效应不会很明显,做成“空心”意义不大,况且我们还要考虑铜排、电缆的机械强度,所以个人认为“趋肤效应”在工频领域没有实用价值,当然在高频、超高频等领域可考虑作成空心的,但还是受机械强度限制,是不是可以采用表面涂层的工艺呢?

网友V:
我想问一下,到底电流频率有多大时会产生集肤效应?是不是只要有交变电流就会产生集肤效应?那么工频下集肤效应的影响有多大?有没有定量的分析?多大时产生的影响不能忽略需要处理?

网友W:
1、趋肤效应的定义:对于导体中的交流电流,靠近导体表面处的电流密度大于导体内部电流密度的现象。随着电流频率的提高,趋肤效应使导体的电阻增大,电感减小。

2、如果趋肤效应成立了,那么,铜排、电缆是不可以做成空心的了?节省材料啊。

趋肤效应与频率是成正比的,频率越高趋肤效应越显著,只有在频率很高的情况下(也可以说在高频电路中)是可以用将铜排、电缆做成空心的以节省材料。但是在低频电路中趋肤效应也是成立的,但这时的电缆的中心点与表面的电流密度是差不多的,所以在低频电路中铜排、电缆是不可以做成空心的。

网友X:
就工频的交流电的趋肤效应来看铜排、电缆可以做成空心的,因为在趋肤效应作用下电流密度基本上趋于线缆的表层内部电流很小。但是作为传输线缆其还要求有一定的机械强度,如果线缆做成空心之后线缆本身的机械强度会大大削弱,无法保证电缆的安全运行。于是根据趋肤效应的原理把母线做成扁平的槽型、棱形及可以提高散热效率有在不影响电流大小的情况下节约了材料。在高压输送线的配线上很多使用了带钢芯的铝绞线,大大节省了铝的使用量其机械强度也符合要求。

趋肤效应不仅与电流的频率有关,与电流的大小导体的材质导体的散热温度都有关系,是多个影响相互关联的一个集中表现。在高频线路中可以通过多股绝缘的线缆绞合在一起替代同样截面积的线缆,也可以再不影响线缆机械强度的前提下做成空心的导线。

网友E:
引用 网友U:

……试问导体中心的“电感”是因何而产生的?在超导体中是不是真的还存在“电感”?你试验过吗?……

1、导体中心的“电感”是因为电磁感应产生的,即自感作用;

2、电流变化时,由于自身电流的磁场变化,在导体中产生阻碍电流变化的自感电势;

网友E:
3、在超导体中,电磁感应一样会发生,所以超导体中一样会发生集肤效应;

网友E:
4、这个不用试验就知道,不是所有知识都要自己去试验或亲身体验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X:

……趋肤效应不仅与电流的频率有关,与电流的大小导体的材质导体的散热温度都有关系,是多个影响相互关联的一个集中表现。……

趋肤效应只与电流的频率有关!

网友X:
偶要请教了。

交变电流集肤效应的深度:   δ=1/sqrt(1/2*w*σ*μ)

其中,w是交流电频率,σ是导体电导率,μ是导体磁通率。

网友E:
引用 网友X:

偶要请教了。

交变电流集肤效应的深度:   δ=1/sqrt(1/2*w*σ*μ)

其中,w是交流电频率,σ是导体电导率,μ是导体磁通率。

1、如果是直流电,就没有趋肤效应;

2、趋肤深度,与导体形状、电导率和材质的磁导率有关;

网友Y:
目前多数供电多是低频率供电。眼下还不能把铜排、电缆做成空心的了。以后能否做到还要看技术的发展。

网友Z:
高频时有使用空心铜管的,还可以通冷却水,中频加热就是这么做的。

楼主:
20MP获得者:

Piston topkingjun
10MP获得者:
李纯绪 lcx_jia
DewellHuang DewellHuang
jiaoanpeng jiaoanpeng
AQD008 AQD008
jinxin829 jinxin829
hjcan hjcan

20积分获得者:
感叹号 abc3441686
HOTEAM haoge_188
jingtao 惊涛骇浪
零下一度 a332329107
gaoqiang128_well gaoqiang128_well
dingxiang964 dingxiang964
刘志斌 binzhiliu
yewudao000 yewudao000
djgyy djgxy
《半截蜡烛》 jlqlxb2006
电仪人生 jy7898818

网友AA:
引用 网友AB:
在一电阻负载为主导的环境中电源频率不是太高的情况下就是表现为“趋肤效”应,但是在以电感或电容性负载为主导的、高频电源的环境中则是“接近效应”更为突出。 2 在高频电路中,电子线路元器件体量较小,频率有较高时,出现明显的趋肤效应,这是较大线径的导体会因为趋肤效应而导体利用效率下降,电流趋向于只在表面部分传导,中心部分电流密度减低,这时可以采用空心导线代替实心导线,同时导线规格甚至可以不需要常规计算得那么大但需要注意散热措施到位。为了削弱趋肤效应,在高频电路中也往往使用“辫线”措施使得导线利用效率提高,成本更经济。此外在导线包绕空间较大而电磁场密度较大的场合,也要注意趋肤效应,比如代理变压器产品,其铁芯在工作时是磁感应密度极高的区域,套在铁芯外部的线圈处于高磁通密度范围内,这时候导线的趋肤效应非常可观不可忽视,否则在线圈导体表面的电流密度过大,发热明显而且不得不制作很大截面积的线圈,既不经济也不可行

前段时间买铜排的时候,铜牌 突然降价了,仔细一问才知道,铜牌的芯已经换成合成金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