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贴)2011-07-03-工控擂台-PLC在正常运行当中偶尔自停的原因和预防措施?

楼主(2011-05-31):
关于PLC在正常运行当中偶尔自停,造成全线停机。都有哪些原因会造成这种现象?应该怎么预防及解决或者减少故障的发生频率?

网友A:
根据故障的现象增加相应的组织块(OBx),像此类故障一般都是CPU在运行的过程中出现故障需要调用相应的组织块但发现该组织块不存在然后直接进入STOP状态引起的。拿S7-300举例,平时经常用到的组织块一般有OB80、OB82、OB85、OB86、OB87、OB121、OB122等。

网友B:
我也占一层!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根据故障的现象增加相应的组织块(OBx),像此类故障一般都是CPU在运行的过程中出现故障需要调用相应的组织块但发现该组织块不存在然后直接进入STOP状态引起的。拿S7-300举例,平时经常用到的组织块一般有OB80、OB82、OB85、OB86、OB87、OB121、OB122等。

pmcuser回答的很好。cpu运行过程中出现故障时,会调用相应组织块,执行组织块里的程序;如果没有则会进入停机状态。对于一些不重要不需要处理的报警,组织块里可以不用写,但组织块必须存在,这样出现故障时cpu也不会停机。

网友D:
楼上的处理是针对西门子PLC而已。

但实际上PLC出现偶尔自停的原因,我遇到过如下情况:

1、PLC供电不正常,众所周知,PLC工作电源电压范围是有限的,超限的话,自然PLC自我保护,比如自动重启。最近现场调试人员跟我联系,说调试某一部固定操作时,PLC就自动重启。开始以为是程序代码有问题,但随后分析应该是调试某一固定操作时,PLC输出控制的继电器造成DC24电源短路,PLC(供电就是24V)为了保护,就自动重启。由于PLC无输出,PLC又自动恢复正常。

2、还是供电不正常,就是突然出现异常干扰源。出现这样的情况,往往是新增了什么设备,经过了大修等等情况。

3、程序异常,最常见的就是溢出。由于溢出往往是经过一段时间的计算才出现的,不注意的时候重新更新代码又正常。

4、电源输入端子接触不良,有次在使用西门子200的时候,就出现了一次,由于是可拆卸端子,插入的时候没有插紧,结果在多次接触器吸合之后,PLC就自动断电了,随后又自动吸合。最后分析时还是多次对柜子振动多次才发现的。

至于如何解决和避免这些情况,往往需要经过一些教训才会有收获的。当然,在接线和编程的时候养成良好的习惯更加重要。

网友E:
PLC在正常运行当中偶尔自停有很多的原因,如供电异常、24VDC模块故障或保护等、外部急停等停车信号问题、及外部24VDC接地破损短路等、还有就是DP网络故障掉站等等;以下主要以我在工作当中实际遇到的几种情况及解决措施来说说,算是抛砖引玉吧。

1、在我们公司一个线材车间曾遇到过这类事故,PLC没有故障信息自动全线停车,有人说信号干扰、有的说有强磁干扰等造成的这一情况,在检查的时候并没有发现有什么干扰源,所以排除干扰问题后试车,发现并没有再次停机,但没几天就有开始了自停的事故而且以后是越来越频繁,没办法我去进行了一次检查,根据操作人员及电气负责人的反映情况进行了分析又看了PLC的自诊断信息发现总是有这么2-3个DP站掉站造成PLC无法进行通讯工作而自停,检查那2个设备的通讯模块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鉴于完全生产的考虑我将这2个站的通讯模块及972插头进行了更换,更换完毕后进行试车并没有再次发生此类事故运转快3个月了也没发生过。分析:当时更换972头的时候原来用的是压接式;并且接线的时候把网线线皮去了只压接了铜线裸线,而且压的很短,后来更换的是螺丝紧固的972头,用到现在一直也没有发生掉站故障;后来换下的通讯模块换到别的上面用也没有发生这类的事故。所以在做网线时一定要按照标准来做,不能少了步骤而省事,尤其是多股网线接线不注意很容易导致线间短路,造成偶尔掉站停机的事故,而且这种故障很难找到真正的原因无形增加了事故处理的时间及方向等。

2、PLC因为307电源模块损坏造成PLC偶尔自停,在生产过程当中电源模块很容易因为过压或过流等原因造成电源模块烧毁,一次彻底坏了并不可怕,就怕内部一些元件性能老化或降低等原因造成PLC时好时坏的状态,我曾遇到过这样的一件事,也是PLC偶尔自停还没有故障信息,查PLC诊断系统只有在几点几分断电的记录,检查电源接线没有问题,隔离变压器也没有烧毁的痕迹,测量电压也是正常的,后来看了一下307电源模块在外表上也没有什么问题;没办法将这些重新紧固了下试车运转后并没有问题,派人监视PLC柜观察PLC的运行状况开车生产,过了2天也没有发生过PLC自停的事情,正当要下结论的时候第3天打电话说又自停了1次并没有外部故障等信息,我到现场后问了一下监视人员当时PLC是什么状态,他说也没注意,不过他说好像PLC突然闪了一下,我问怎么闪的,他说24VDC指示及IO指示闪了下。我想是不是电源模块有问题啊,所以又进行了一次检测,发现307电源220VAC正常,输出24VDC也没问题,只能与生产单位要了点时间我想看看是不是电源模块的问题,所以就找了块新的换上了,拆下原来的后发现电源模块上口的通风散热口处已经烧的不成样子了,因为PLC安装的比较高而且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烧坏的所以以前检查时并没有什么异味,也看不到上面情况(主要是没想到)。更换后生产到现在也没有再次发生这类事故。所以我们做维修的一定心细一点,尽可能的将可能发生某类事故的点、线及设备进行仔细的检查,尤其平时不注意的地方很容易导致我们维修人员的检修误区。

3、再有一点呢那就是外部电源接地了,简单点了写的太多头有点疼了不好意思。有次某个车间说PLC时不时自停,而且报急停故障,我想是不是谁按急停了(因为以前发生过这类事,操作人员不承认怕担责任,如果操作不当的话是要罚钱的),生产工及操作工都说没有,而且这类事情最近几天已经有了几次了,我想不能吧,后来问了电气负责人以前都采取什么措施,说完后我想应该没问题了啊,后来我又问这几天有没有发生过什么事故如跑钢什么的,操作工说前几天有过一次跑钢并烫坏一些设备的线路,没2天就出现的这样的事情了,而且现在是越来越频繁了,我根据他们说的到跑过钢的那几个地方看了下,果然有地方不对,在2#剪后面的一个接近开关线24VDC线没有绝缘胶布,这个接近开关主要是为了给剪子定停车位的,给PLC停车信号,将线包扎好后又检查了其它地方发现没问题了开车生产。后没有再次发生过。分析主要原因是当时电工急着接线,尤其很多线路都临时处理包扎的,所以很容易因为急着生产而仓促的进行作业。建议遇到这类事故临时处理完毕后一定要在检修或大修时进行规范整理,可避免很多突发事故。

4、造成PLC突然断电有自己好的情况,跟上述的现象差不多,主要是接线问题,如隔离变压器线头虚接造成偶尔PLC断电自停,那次运气比较好检查隔离变压器的时候发现了220VAC二次侧有一线头虚搭造成PLC时不时的自停造成全线停车事故,接好后没问题了。预防措施:一定要在检修或大修时将端子线重新紧固并做日常检查作业,接线时最好将线在螺丝上绕一个圈再紧固这样可以减少很多事故的发生,即使螺丝松了一般也不会因为接线出事故。

5、在铺设线路时一定要注意PLC单独接地,PLC柜与电力地不能接线条件好的话可以考虑单独走地线并做接地系统,标准就不说了。曾遇到过这样的事,因为一加油机运转时电缆破损与电缆槽打火使通讯模块烧坏,造成整个网络的瘫痪。

网友F:
可能是PLC某个硬件断电使总线出现故障而让CPU停机。看看电路按下急停时哪些通讯类的硬件也断电了,或是程序要检查的硬件是否出错。也可以连上编程器查看停机原因

网友G:
1.做程序的时候一定要很仔细   全几天碰到个问题 程序检查没有错误  但是下载进去 PLC就出错 后来检查才发现除法指令中除数用了DM后刚下载是0,所以出错了,加进比较条件后下载,故障排除.

2.接近开关干扰错误,机器老是半途停车,但是并没有检测出报警信息,后更换接近开关故障排除.还有就是像位移传感器之类的东西时间久了会有一定的磨损,造成有时候会误发信而导致停车.

3.另外像OMRONCP1H型号的PLC 如果使用USB进行通信的情况下,如果现场的变频器较多或者干扰源太多的话,如果再线运行程序就会造成PLC的出错,所以应当在下载完成后或者在线编辑完成后结束和PC的通信再开始运行PLC.可以避免类似情况的发生.

网友H:
如果是老设备应该先考虑:1某模块本身的问题或接触不良造成与cpu通讯不良,2外部误触发的停机信号,3plc的电源是否虚接

如果是新设备就要再考虑程序的问题!

网友I:
看来这种现象是真是存在的。

网友J:
一般情况下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1、电源问题。2、程序问题。3、通讯问题

网友K(2011-07-03):
这个要首先确定是硬件的原因还是软件程序的问题。

很多时候现场的传感器、继电器、或者功耗较大的设备因为运行原因,不复位、线圈绝缘损坏、误动作及各种接触不良导致程序无法进行,几个故障搅合在一起引起程序执行混乱,导致PLC死机、停止。

现场设备用电耗能过大,比如线圈短路,导致控制柜空开因为过流保护,造成PLC系统失电停止运行。

PLC系统程序内的连锁部分,外部设备条件不具备,导致程序无法进行,误认为PLC停止。

PLC各卡件后连接器接触不良、接线端子松动、通讯线接触不良等原因引起死机、停止。

软件程序问题大部分发生在系统调试或者修改后,其没有充分的运行检验引起的逻辑错误、程序无法执行、死循环等等,这个只要调试修改正常后一半不会出现问题。

多台PLC联网运行,当别的PLC系统地址修改出现冲突时其也会死机出现问题。

处理这些问题首先要找多故障原因,只有把原因找到才能够彻底解决,比如现场引起的电源空开起跳,如果问题没有处理,硬送电会导致电源烧坏甚至控制柜烧毁现象,对于偶尔的程序死机可以通过CPU上的复位开关重新复位后在运行,若程序频繁出现死机、停止现象则需要重新审视程序对其修改。

网友L:
首先检查电压;

其次检查环境温度,看是否由于温度高造成的;

还有就是通讯信号会不会虚接,检查端子的接线。

再有就是检查程序了,重新刷一遍程序,另外在检查下程序是否有问题。

楼主:
20MP获得者:
ye_w ye_w

10MP获得者:
jiaoanpeng jiaoanpeng
一品黄山 张立旺
wushaoping7 wushaoping7
xiaoyuyanhong xiaoyuyanhong
caojie0723 caojie0723

20积分获得者:
zlw94313 zlw94313
电仪人生 jy7898818
pmcuser pmcuser
小号C cu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