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贴)2011-07-04-工控擂台-直流调速电机启动时F030故障的原因和解决措施

楼主(2011-05-31):
直流调速电机在启动时报“F030”换向故障,不能启动,检查电机换向及电缆无故障,请问还有哪几种原因可以造成这种故障?根据原理进行分析并提出解决措施。

网友A:
F030过电流,检查保护,和现场的干扰问题,还可以检查编码器的连接,检查一下联轴节是否松了

网友B:
直流调速电机在启动时报“F030”换向故障,不能启动,检查电机换向及电缆无故障,这说明故障不在外部,而是说明调速装置本身或者电控柜控制元件及接线等问题,应重点检查晶闸管、可控硅、脉冲触发板等,“F030”换向故障一般是因为外部直流电机换向器故障引发,而检查电机没有问题,那么重点只能是为电枢供电部分出现了问题,我曾遇到过这类问题,起动电机就报换向故障,无法启动,检查电缆、电机都没有问题,后来检查功率柜时发现功率柜功率组件过热,测量检查时发现晶闸管A相电源侧击穿,更换后上电试车电机启动正常。这么多年这种事故还是很少发生的,一般的晶闸管耐压等级选型的时候都是够用的,而快熔没有熔断直接烧晶闸管的更是少见。如果出现换向故障建议按步骤首先检查电机电缆及电枢有无接地烧毁,还有就是以上没有问题的话就检查一下功率组件去电机之间的快速熔断器是不是完好,一般先观察快熔的熔断信号就可以观察到,当然要注意有的快熔已经烧毁但用万用表测量时还是导通的这时就需要我们经验进行判断了,还有功率部分晶闸管烧毁一般都是因为环境温度过高或者因散热风机散热不良或风机烧毁等原因造成的,因为电压或电流的可能性很小的,所以功率柜一定要注意散热,经常检查轴流风机的运转情况及室内降温措施是不是符合要求。

网友B:
我们公司曾因为这个故障烧毁过4台1500KW的直流电机,全是电枢放炮烧毁的,经专家检查电机及电控装置都没有问题,换电机就烧,后来实在没办法了摆了猪头放了鞭炮后还是按照以前的检查步骤及测试后上电试车竟然OK了。

网友B:
对于变频装置及功率柜等散热量大,本身温度高的装置建议安装制冷效果好的工业空调对配电室进行有效降温,并且注意配电室环境卫生等的日常清洁对这些装置有很大的好处,就是故障率也会大大的下降。我总结这类故障一般都发生在火热的夏天,配电装置故障率是高发期,所以一定要注意配电室的降温措施等。

网友C:
    有可能是在再生反馈工作时产生主电源电压顺时跌落,也可能是电源环没有优化,简单的说,就是换向故障或产生过流。既然电机换向没有问题,可能是过流了要检查一下你的保护。也可能是一些细节,因为“F030”多和编码器的连接有关,检查一下联轴节是否松了。还有一个原因是现场的干扰问题,现场的EMI(电磁干扰)比较厉害,需要解决EMC(电磁兼容)的问题。

网友C:
对了,以前遇到过6RA70调速器在运行中不定期报F030故障,当时是有三台发现这种情况。第一台发现进线有一项松了,紧固以后就没有再报,后来有高手指点发现电机有绝缘不好的地方,如果一个变压器带的是一台电机就需要改一下U580。如果一个变压器带的是多台电机,就建议看一下绝缘。也有可能是可控硅性能发生变化,比如可控硅烧坏。希望能有帮助。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可能是在再生反馈工作时产生主电源电压顺时跌落,也可能是电源环没有优化,简单的说,就是换向故障或产生过流。既然电机换向没有问题,可能是过流了要检查一下你的保护。也可能是一些细节,因为“F030”多和编码器的连接有关,检查一下联轴节是否松了。还有一个原因是现场的干扰问题,现场的EMI(电磁干扰)比较厉害,需要解决EMC(电磁兼容)的问题。

网友E(2011-06-30):
直流调速电机在启动时报“F030”故障,原因是换向故障或产生过电流,可能的故障原因有在再生反馈工作时产生主电源电压瞬时跌落,也可能是电流环没有优化。相应的故障值和解决办法

网友F:
该故障极大可能是因为电机对地绝缘差而导致,本人经历过3次这样的故障。都是电枢绝缘不好。更换一电机后正常!

网友G:
可能是装置使用时间长了,可控硅性能下降

网友H:
我认为是电源问题。某些电源连接线接头松动。接触不实。

网友I:
F030故障很可能是电机接地出问题了,还有就是现场干扰,主要就是把绝缘做好,把防干扰措施做好。

网友J:
应该是负载的问题。

楼主:
20MP获得者:
电仪人生 j y7898818

10MP获得者:
xiaoyuyanhong xiaoyuyanhong
hjcan hjcan
零下一度 a332329107
my_gongkong my_gongkong

20积分获得者:
AQD008 AQD008
BOSCHCAI BOSCHCAI
welfare87 welfare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