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贴)2011-07-05-工控擂台-S7300系统中,DP网频繁掉站原因

楼主(2011-05-31):
一个S7-300系统PROFIBUS DP网中,采用ET200M做为从站,DP网频繁出现掉站现象,试分析故障产生的原因。

网友A:
网络通信故障所致. 只要采取措施保证可靠的通讯即可解决.

网友B:
1、考虑DP电缆是不是太长,如果太长影响通讯质量;

2、考虑DP电缆质量问题,因为我原来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就是DP电缆质量太差,通讯容易出问题,而且还不太好找原因,后来考虑到时更换DP电缆后出现的问题,索性重新将电缆更换便解决问题;

3、考虑干扰的问题,可以试一下将DP电缆的屏蔽层从两端分别引出并可靠接地;

像这种故障一般属于软故障,可以用排除法挨个排除

网友B:
另外,CPU的诊断缓冲区里的信息很重要,S7-300的好像是最多可以记录100条,故障时你可以将该缓冲区的内容导出来,根据故障代码以及其他信息可以进一步将范围缩小,可以为故障判断省不少心

网友C:
频繁掉线的话,主要是提高通讯质量方面入手:

1、DP线与动力线缆尽量分开,不行的采用垂直方向减少干扰。
2、功能地和保护地要分开(保护地即设备与大地之间进行相连)。
3、改善接地系统。
4、也可以适当降低PROFIBUS通讯波特率。
5、终端设备必须供电,才能保证终端电阻起作用,增强通讯质量。

网友D:
DP网频繁掉站主要原因还是以下几个方面:

1、主站DP端口接线是否虚接,建议端子重新拆除接线保证网线接口处无毛刺防止虚接或者屏蔽层处主线短路。

2、检查去200站的中继是不是工作正常,接线是否规范。

3、检查主站DP模块或更换一块备用模块看一下是不是可行。

4、检查从站DPDP端口接线是否虚接,建议端子重新拆除接线保证网线接口处无毛刺防止虚接或者屏蔽层处主线短路。

5、主站与从站分别检查一下24VDC供电是不是正常,外部I/O进线是不是有接地情况。

总结:在以前的生产线(老线材)工作时偶遇到过这种情况,有时一天也不出事,有时一个班就出现几次事故,按照前4条检查没有问题,后来我到现场把所有的·24VDC进入PLC的信号及电源线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检查,在排除了以上原因造成的事故外果然发现一处电源线供电24VDC正极的包扎的绝缘胶布脱落与现场的机械设备有接触的情况,重新处理后一直运行到现在也没有再次发生过类似的故障。后来到其他车间进行检查时也曾发生过这类事情。在东北曾遇到过因为DP模块损坏但偶尔能够通讯不定时发生掉站,检查发现因为网线与动力电缆走的一个槽,因为一个加油机在运行时电缆破损与电缆槽虚接打火造成几个设备不定时掉站,更换模块后正常。

网友D:
以上不排除因为972头烧毁或质量不可靠、接线虚及终端开关接触不良等原因造成这一现象

网友E:
通过这几天观察,认为确实应该是DP头那个开关的接触问题。我想可能是时间久了,加上现场环境不是很好,带点腐蚀性,导致那个开关接触不良,有时一些大设备启动震动比较大,这才引发瞬间掉站的故障。当然也不排除时间久了那接地电阻变大,抗干扰等差了,一些变频设备启停干扰引发。但将开关用焊死方法竟然就不再有故障,个人认为还是接触问题的可能性更大。

网友F:
1.主站DP端口接线是否虚接,建议端子重新拆除接线保证网线接口处无毛刺防止虚接或者屏蔽层处主线短路。

2、检查去200站的中继是不是工作正常,接线是否规范。

3、检查主站DP模块或更换一块备用模块看一下是不是可行。

4、检查从站DPDP端口接线是否虚接,建议端子重新拆除接线保证网线接口处无毛刺防止虚接或者屏蔽层处主线短路。

5、主站与从站分别检查一下24VDC供电是不是正常,外部I/O进线是不是有接地情况。

6 考虑DP电缆是不是太长,如果太长影响通讯质量;

7.考虑DP电缆质量问题,因为我原来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就是DP电缆质量太差,通讯容易出问题,而且还不太好找原因,后来考虑到时更换DP电缆后出现的问题,索性重新将电缆更换便解决问题;

8  考虑干扰的问题,可以试一下将DP电缆的屏蔽层从两端分别引出并可靠接地;

网友G:
1 主站DP端口接线是否虚接 2 检查去200站的中继是不是工作正常,接线是否规范 3 考虑DP电缆质量问题,因为我原来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就是DP电缆质量太差,通讯容易出问题,而且还不太好找原因,后来考虑到时更换DP电缆后出现的问题,索性重新将电缆更换便解决问题 4 检查主站DP模块或更换一块备用模块看一下是不是可行 5 、考虑干扰的问题,可以试一下将DP电缆的屏蔽层从两端分别引出并可靠接地; 像这种故障一般属于软故障,可以用排除法挨个排除 6 也可以适当降低PROFIBUS通讯波特率

网友H:
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有:

1)全部设备均与总线连接。

2)每个分段上最多可接32个站(主站或从站)。

3) 每段的头和尾各有一个总线终端电阻,确保操作运行不发生误差。两个总线终端电阻必须永远有电源。

4) 当分段站超过32个时,必须使用中继器用以连接各总线段。串联的中继器一般不超过3个。

5) 网速和网络长度是否匹配,网络接线接地是否标准,周围是否有强电磁干扰?

网友H:
还应该看一下,rs485中继器接线是否正确,如果接线不正确可能起不到作用。还有中继器的终端电阻要拔上。

dp接线是否牢固,震动是否过大;dp网络线路是否过长或干扰严重。

现场的通讯距离多远,有几个分站呢,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我那边9个分站,距离大概3千米,开始的使用波特率用的93.75后来出现过网络中断,后来改为比它小的波特率就可以了

网友I:
 线路长,拨特率高是一个原因,信号干扰、接头接触不良等也是原因,不行就用有贵的光纤,这样没的话说了吧

网友J:
1、物理上

其实物理上也是最容易出现的。设备运行中,尤其是有运动的机械设备中,出现松动,接触不良。所以定期维护线路就很重要了;

2、增加了设备,尤其是改造项目,往往将线路做过改动,这也是出现问题的原因所在。

3,软件上,300的组织块中有些块如果没有的话,就会进入停机状态

4,干扰,电源,强电,高压直流都是潜在的干扰源,尽量远离。

网友K:
重点检查波特率的设置!

网友L(2011-06-30):
一般DP网络出现问题有几种原因
1、硬件系统不匹配,比如用不同厂家的硬件系统有时会出现莫名其秒的问题。
2、接线不规范,比如用的通讯电缆为仿制品,接头为不正规的产品,接线不按规范接等等。
3、环境问题,比如环境比较恶劣,高温高湿或低温,电磁干扰严重等等。
4、电源质量,比如电源的干扰很严重,有大的变频器、可控硅等运行,使电源质量发生严重干扰。
5、采用的器件不合适,比如直流24V电源的质量不好,也会严重影响总线的通讯质量。
6、通讯长度,通讯隔离等等看似不太会出现问题的地方也有可能会发生问题。

网友M:
不防试试把通讯波特率降低一些,应该好的多

网友N:
大家都说的很全了,我来补充一个

远程站的除通讯模块以外的 模块故障 也有 可能导致网络不稳定。

楼主:
20MP获得者:

10MP获得者:

pmcuser pmcuser
yanglizhyx yanglizhyx
xiaoyuyanhong xiaoyuyanhong
coll168_week coll168_week
ye_w ye_w
hjcan hjcan

20积分获得者:
zxdgon zxdgon
零下一度 a332329107
电仪人生 jy7898818
bzbh2011 bzbh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