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贴)2011-07-06-工控擂台-两项电源经过电容移相,可否转换成三相电?

楼主(2011-05-31):
两项电源经过电容移相,可否转换成三相电?如果成立,可以带动多大电机?

网友A:
可以,只要电容足够大, 多大的电机都行.

网友B:
1:答:可以。:

2:具体办法是:把单相电的火线接到一个电容器(电容器要根据电机的功率来配)的一个接线柱上,这样就变为三根线了,虽然三相电压稍微不平衡,但不影响使用。电机负载能力有所下降。

3:至于带动多大电机可以增减电容大小来实现,就像楼上说的“只要电容足够大, 多大的电机都行”。

网友C:
可以把单相电的火线接到一个电容器的一个接线柱上,这样就变为三相电了。

电容多大,就能配,相应多大的电机(注意电容器要根据所需电机的功率来配)。偶都做过实验,可以用的,甚至可以长期运行,哪天电容坏了再更换电容。

网友D:
请问擂主:你说的二相电源是指ABC三相交流电的任意二相火线间的电压源,还是指任意二点间的电压源?

网友E:
电容移相后构成的,3相电实际上是 120度-120度-30度(210度) 相位差,

这样的电源构成的旋转磁场,会使转子部分受力不均匀, 输出转速变化。

如果高要求的场合,肯定不怎么好用。

一般用于单相电机较多,根据单相电机的使用情况来看, 我见过的最大的是

750W的漩涡气泵上使用,其他的还未见过。

而且,随着功率的提高,线路电流的增大,上升到一定KW数的时候,使用单相成本

会增加很多。

网友F:
能够带多大的电机那要看原来电源的容量以及分相电容的大小,所带的电动机容量不可超过限制,否则电源质量变差不能够再近似于三相电源了。另外当然大小要与二相电源变压器电感相匹配,否则出来的三相电源也不对称

网友F:
这种做法大概只有野外不便于获得三相电源、同时三相负载对电源质量要求也不高的场合采用

网友D:
“两项电源经过电容移相,可否转换成三相电?如果成立,可以带动多大电机? ”
        如果两项电源是三相电源的二相火线,通过电容移相,再采取必要措施,可以使电机产生与3相电源相似的3相交流电流,使电机转动。但不能转换为三相电源。请见以下说明。
       1、正常情况下,星接三相电机的相电流与相电压的夹角是固定的,即功率因数角φ。电机绕组是由线圈电感L与线圈内阻R构成,即绕组是感性元件,故相电流滞后对应的相电压φ角。
       图一为星接的三相电机相电压与相电流的的相位图:A相电压引前A相电流φ,B相电压引前B相电流φ,C相电压引前C相电流φ. A相电压引前B相电压120 ,则A相电压引前B相电流120 +φ,即A相电压滞后 -B相电流相位角β=180 -(120 +φ)=60 -φ。见图二所示。

      2、如果三相电缺少一相电源(如B相),可以这样连接:电机3相绕组接成星形,其中一个绕组的极性是反向连接的。将绕组的中心点接零线(或地),正向连接的2个绕组分别接A、C相二相电源,而反向连接的绕组串接一个电容C,再接A相电源,见图三。

        在RLC串联支路,如容抗>感抗,则该相绕组电流的相位将引前A相电压的相位,如电容容抗选择使该相绕组电流引前A相电压的角度=60 -φ,由于该相绕组反向连接,则流过该相绕组的电流,与正常情况下三相电的B相电源流过该相绕组的电流的相位是一致的。即构成正常的3相电的3相相电流。电容容值可按图四右侧公式求得。
            我们再分析各项电流的大小:
       对功率因数=0.866的电机,在缺少一相电源的二相电源下,可将星接的3相绕组的二相引线分别连接二相电源,空下的一相绕组改为反相连接,对外引线串接一容抗等于二倍绕组阻抗的电容,接在二相电源的一向电源上,绕组星接的中心点接于零线,电机可正常运转。此时3相绕组中的电流幅值相等,相位各差120 。
       显然,对于功率因数为0.866左右的电机采用这种方法最好,与正常3相电供电时的电流状态一样,对于功率因数偏低的电机,加电容的这项绕组的电流偏大,但仍可工作。
       从上述推导可以看出,只要选择合适的电容,多大的电机都可。下举一例:
电机:Y100L-2  其额定功率=3KW,其功率因数=0.87
          即选用容量=0.75μF,内压>=1500V的电容,即可。

网友G(2011-07-02):
两项电源经过电容移相,转换成三相电是没有问题的。其原理是利用电容电流与电压的滞后关系。电容的充放电过程。好多单相电机采用电容启动就是这原理。一般用较小电机上。如果电容足够大驱动上千瓦电机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H:
通过电容的移相作用,是可以将两相电转换为三相电的。最终的电路还需要作些处理,比如后面接一个三相变压器作为缓冲输出,已稳定三相负载。当然如果使用的电容的容量足够大,可保证负载电流在一定范围内以变化时对相移的影响不大。至于驱动多大电机,与使用的电容容量有关。

网友I:
两项电源经过电容移相,可否转换成三相电?如果成立,可以带动多大电机?

两项电源经过电容移相,可以转换成三相电。

对于转换三相电后能带动多大电机的问题主要还是要看整流后电容器的容量是否够大,如果容易够的话应该是可以带动大负荷电机的。

网友E:
很奇怪的是,我实际用示波表测量后

单相加电容移相后,相位差不是大家说的90度,

理论知识学的已经忘的差不多了, 有谁可以解释下?

网友J:
引用 网友D:
“两项电源经过电容移相,可否转换成三相电?如果成立,可以带动多大电机? ”
        如果两项电源是三相电源的二相火线,通过电容移相,再采取必要措施,可以使电机产生与3相电源相似的3相交流电流,使电机转动。但不能转换为三相电源。请见以下说明。
       1、正常情况下,星接三相电机的相电流与相电压的夹角是固定的,即功率因数角φ。电机绕组是由线圈电感L与线圈内阻R构成,即绕组是感性元件,故相电流滞后对应的相电压φ角。
       图一为星接的三相电机相电压与相电流的的相位图:A相电压引前A相电流φ,B相电压引前B相电流φ,C相电压引前C相电流φ. A相电压引前B相电压120 ,则A相电压引前B相电流120 +φ,即A相电压滞后 -B相电流相位角β=180 -(120 +φ)=60 -φ。见图二所示。

      2、如果三相电缺少一相电源(如B相),可以这样连接:电机3相绕组接成星形,其中一个绕组的极性是反向连接的。将绕组的中心点接零线(或地),正向连接的2个绕组分别接A、C相二相电源,而反向连接的绕组串接一个电容C,再接A相电源,见图三。

        在RLC串联支路,如容抗>感抗,则该相绕组电流的相位将引前A相电压的相位,如电容容抗选择使该相绕组电流引前A相电压的角度=60 -φ,由于该相绕组反向连接,则流过该相绕组的电流,与正常情况下三相电的B相电源流过该相绕组的电流的相位是一致的。即构成正常的3相电的3相相电流。电容容值可按图四右侧公式求得。
            我们再分析各项电流的大小:
       对功率因数=0.866的电机,在缺少一相电源的二相电源下,可将星接的3相绕组的二相引线分别连接二相电源,空下的一相绕组改为反相连接,对外引线串接一容抗等于二倍绕组阻抗的电容,接在二相电源的一向电源上,绕组星接的中心点接于零线,电机可正常运转。此时3相绕组中的电流幅值相等,相位各差120 。
       显然,对于功率因数为0.866左右的电机采用这种方法最好,与正常3相电供电时的电流状态一样,对于功率因数偏低的电机,加电容的这项绕组的电流偏大,但仍可工作。
       从上述推导可以看出,只要选择合适的电容,多大的电机都可。下举一例:
电机:Y100L-2  其额定功率=3KW,其功率因数=0.87
          即选用容量=0.75μF,内压>=1500V的电容,即可。

网友K:
1、“两项电源经过电容移相,可否转换成三相电?”,答案是单相正弦交流电电源可以转换成三相正弦交流电;

网友K:
2、将电机三相绕组,接成星形,其中一相的头尾颠倒,并将单相电源直接加到该相绕组两端,星点为电源线的一个公共端;

3、另外两相绕组的端,分别串接电容和电感后接到电源的另一端;

4、如果串联电容的一相绕组电流超前移相60度,串联电感的一相绕组电流滞后移相60度,那么三相绕组电流恰为对称三相交流电流!

网友L:
在单项电动机的启动过程中广泛使用了电容分相启动的方法,通过电容器电压于电流的关系使原有的电源的电流产生90度得相移,这样就构成了一个两项电源,通过在单项电机定子中设置启动线圈和运行线圈的方法使电容分相电流通入到启动线圈中,从而在电机内部产生一个旋转磁场,使电机启动。当单项异步电机启动运行后通过不同的设置来达到电容启动电路脱离或者始终参与运行,这个有不同的实现方法,但是这样的单项异步电动机普遍的启动转矩较低。

由于单项异步电动机只有一相电源因此通过电容器分相后能够形成两相相差90度得电源(是不是90度要看电容分相电路的电阻、电容、线圈电感的大小),通过电动机定子中启动线圈于运行线圈的设置也能够达到90度得分部。引起当单相异步电动机启动时其内部的磁场是一个平衡的交变分部,不会出现转矩失衡的状况。

当两相电源中的一相通过电容器移相产生一个与其90度得电源时,其于另一相的相差是120度+90度,所以虽然这样能够产生三相电源,可是彼此之间的相差是不相等的120度、90度、150度这样的三相电如果进入三相异步电动机定子电路中(其内部的线圈成120度均匀分配)其产生的旋转磁场不稳定,由此产生的转矩不平衡,影响到电机的运行,甚至造成磨损加剧、过热烧毁的现象。因为这个多出的一相电源是从两相电源中的一相中获得的,因此这两相电源的电流还是一相电流,这样会导致其电流过载发热。

因此虽然电容移向内够产生三相电源但是其相差不平衡,因此不宜用来启动三项异步电动机。如果确实需要用两相电源运行三相异步电动机可以通过把定子电路中的两绕组连接在一起作为一个运行绕组,剩余那个绕组通过电容连接作为启动绕组,这样变成一个电容启动运行电机,只是改造后的电机启动转矩要减小。

楼主:
20MP获得者:
wyb2866255 wyb2866255

10MP获得者:
Nananbeibei ganhong008
jingtao 惊涛骇浪
最多两年 flyyu2000
Jiaoanpeng jiaoanpeng

20积分获得者:
Piston topkingjun
电仪人生 jy7898818
DewellHuang DewellHuang
刘志斌 binzhiliu

网友D:
15楼说:“。。。如果串联电容的一相绕组电流超前移相60度,串联电感的一相绕组电流滞后移相60度,那么三相绕组电流恰为对称三相交流电流! ”

      我认为此说法不妥,其原因为:

       1、电机的一相绕组与 C串联支路,其L C的相位相反,其和阻抗=二者数字相减,如容抗=2倍的感抗,其支路成容性,如支路电流=一相电机的正常电流,则该支路的绕组线圈的电压=220V(即三相电的相电压)。

      2、电机的一相绕组与 L串联支路,其L 与绕组的电感的相位相同,其和阻抗=二者数字相加,用它移相60度是可以的,其支路仍成感性,但支路的感抗变大,其电流变小,即使该相绕组的电压变小,故不会形成对称的三相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