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触摸屏程序问题

楼主(2011-05-31):
我是一名菜鸟,因为工作需要,想了解一下施耐德触摸屏里的程序能不能复制后保存下来,以后有相同的机器再拷贝进去,要使用什么软件?应该怎么做?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A:
http://www.schneider-electric.cn/sites/china/cn/products-services/automation-control/products-offer/function-presentation.page?p_function_id=26

网友A:
这网站可以下载啊,我们很多程序都是在里面下载配套给客户的.

刘勇刚 18759121345
电 话:0591-8380 8375
传 真: 0591-8380 9183

网友B:
当然可以保存下来,用在其他同型号屏上了。

软件的话,vijeo-desiginer

网友C:
你可以导出来,就一个文件,如果考文件夹的话,你要放在安装的那个文件夹下,才能打开

网友D:
复制,上载都可以;即使是不同型号的屏,在同一个系列的,只要修改几个配置,就可以复用了;不同系列的,可能也可以使用专用软件互转的;据我所知,施耐德的屏有好几种,因此有好几种软件:Vijeo-Designer、Somachine、VjieoDesignerLite、XBTL1000

楼主:
谢谢各位,但是好象是加密过的,不能下载!

网友E:
出现不能下载的和不能模拟的时候,只需要填写序列号就可以了,447417133@qq.com

网友F:
当然可以,3楼说的很好,不行咨询施耐德,服务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