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te and time picker control控件的问题

楼主(2011-05-31):
各位大侠:

小弟在做组态王的一个工程,在一个画面中建立了一个KVDBGird控件查询数据库里的数据,想根据日期查询,建立了一个date and time picker control控件,在change里的关联函数输入命令如下:

long year=选择日期为查询.Year;
long month=选择日期为查询.Month;
long day=选择日期为查询.Day;
string the;
the=StrFromInt( year, 10 )+"-" +StrFromInt( month, 10 )+"-"+StrFromInt(day,10 );

点确定时显示选择日期为查询.Year变量未定义,请问大仙们是什么意思,还有就是这段命令对不对,如果不对,请告知怎么样才能实现我的这个日期查询的想法,谢谢大侠们,希望得到解决,不胜感激。

网友A:
请按照以下试试:

float year;
float month;
float day;
year=选择日期为查询.Year;
month=选择日期为查询.Month;
day=选择日期为查询.Day;

楼主:
对:kingviewadmin 关于

请按照以下试试:

float year;
float month;
float day;
year=选择日期为查询.Year;
month=选择日期为查询.Month;
day=选择日期为查询.Day;

内容的回复:

大侠,还是显示的是域‘选择日期为查询.year‘未定义。是我的变量有什么为题么还是什么原因啊。谢谢大侠指导。

楼主:
按照这个指令显示的还是域‘选择日期为查询.year‘未定义啊,什么原因啊大神们?

网友B:
1.插入一个日期时间控件,命名为“选择日期为查询”;

2.在CloseUp()下写入上述脚本;

楼主:
恩,就是这样做的,然后点确定的时候出现提示域‘选择日期为查询.year‘

楼主:
还有就是KVDBGird通过这个日历查询

grid1.Where="下井时间={d "+\\本站点\选择日期为查询+"}";
grid1.FetchData();
grid1.FetchEnd();

这个命令对么,这是我在一个教程上看的,下井时间是我的数据库的一个字段名,类型是日期。请高手大侠指导。谢谢

网友A:
我这里按照这样做是没问题的,你最好下载一个最新的软件试试吧,你也可以到这个地址http://www.kingview.com/KnowledgeBase/Kingview_Generic_Version_Example_Extendedlist.asp?start=21下载一个数据库查询例程看看。

网友C:
float Ayear;
float Amonth;
float Aday;
string temp;

string StartDate;
string EndDate;

Ayear= DongTime.Year-2000;
Amonth=DongTime.Month;
Aday=DongTime.Day;
temp=StrFromInt( Ayear, 10 );
if(Amonth<10)
temp=temp+"/0"+StrFromInt( Amonth, 10 );
else
temp=temp+"/"+StrFromInt( Amonth, 10 );
if(Aday<10)
temp=temp+"/0"+StrFromInt( Aday, 10 );
else
temp=temp+"/"+StrFromInt( Aday, 10 );

StartDate = temp;

这是我做的实例,可以使用,你看下,可以再交流QQ409001978

网友D(2012-04-09):
大侠,我也是遇到这样的问题,组态王技术说是微软的Date and Time控件有问题,也没给我说咋弄,重装系统,重装Office都没解决,我在其他电脑上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