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样率50M和100M的数据采集卡价格?

楼主(2011-05-31):
采样率50M和100M的数据采集卡价格?

网友A:
安杰科技1MSa/s~2GSa/s数据采集卡都可生产,100MSa/s数据采集卡仅8000元。

楼主:
楼上说的是www.aj-tek.com吗?

网友B(2013-03-26):
100MSPS 8CH 16/14/12bit 高速采集卡

参数

型号:WCD_CPCIAD8160

通道数:8通道

采集频率:100MSPS

采集精度:16/14/12Bit

有效位数:13/11/10Bit

板载内存:DDRII 1GB

输入电压:+/-10V

接口:CPCI总线

GPS精度:30ns(选配)

功耗:<20W

电话 010-62101283 134665896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