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师傅详细解释“串激电动机”

楼主(2011-05-31):
请师傅详细解释“串激电动机”?它的转速为什么会这么快?速度由哪些因素决定等?如:角向磨光机、裁布机上用的那种电动机。

网友A:
角向磨光机的高转速是由头部齿轮变比达到的,你说的裁布机上用的那种电动机。 没见过

网友B:
单相串励电动机俗称串激电机或通用(Universal Motor国外叫法),因激磁绕组和励磁绕组串联在一起工作而得名。单相串励电动机属于交、直流两用电动机,它既可以使用交流电源工作,也可以使用直流电源工作。电机主要由定子转子及支架三部分组成
  的定子由凸极铁心和励磁绕组组成,转子由隐极铁心、电枢绕组、换向器及转轴等组成。励磁绕组与电枢绕组之间通过电刷和换向器形成串联回路。

工作原理
  工作原理同直流电机,左手定则和右手定则就能完全解释他的原理

主要用途
  串激电机因转速可调范围广,启动扭矩大的特点被广泛的应用于电动工具,厨房用品,地板护理产品领域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角向磨光机的高转速是由头部齿轮变比达到的,你说的裁布机上用的那种电动机。 没见过

1、错误!串励电机的空载速度就很高,不是变比高获得的高速;

2、头部齿轮变比,恰恰是降速的。

网友C:
3、串激电机因转速范围广,低速扭矩大的特点被广泛的应用于电动工具。

楼主:
串激电机为什么空载会有那么高的转速呢?而且有许多地方都说到串激电机不允许空载运行,为什么呢?那串激电机的转速由什么因素决定的呢?是否有负载时它的转速就降下来了呢,而且负载需要的扭矩越大,它的转速就越低呢?

网友D:
串接电机以它的原理可以用作交直流两用,其原理可参阅电工手册,我们看到的电动手持移动工具几乎都是这种电机。如手电钻、吸尘器等等。使用它是利用它最大的特性“机械软特性”在其电机端子加载一个额定的交流或直流电,电机空载时就会飞转能达到飞车程度以致损坏电机,在他的轴上加上一个负载转速明显掉下来,最实际的例子手电钻钻孔快钻通时钻头的刃不锋利手电钻电机就会闷住但他短时间内不会烧毁电机。这就是它的特性!使用串接电机就是要利用他的特殊的“机械软特性”!

网友D:
头部加齿轮是空载时增加负载,不至于造成飞车损坏电机,裁布机是因为刀刃不锋利时恒扭矩过载电机停住,不损坏电机和布料。串接电机因为是个恒扭矩电机就是利用他的软特性。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串激电机为什么空载会有那么高的转速呢?而且有许多地方都说到串激电机不允许空载运行,为什么呢?那串激电机的转速由什么因素决定的呢?是否有负载时它的转速就降下来了呢,而且负载需要的扭矩越大,它的转速就越低呢?

1、直流电机的转速与主磁极的强弱成反比,磁场弱,转速高,甚至飞车;

2、串励电机空载飞车,容易造成损坏,所以不允许轻载启动;

网友C:
3、因为串励电机,主极磁场的励磁电流与电枢电流串联,同时增大,同时减小;

4、当空载时,电流减小时,主极磁场减弱,而出现飞车;

网友C:
5、当负载运行时,转矩大、电流大、主极磁场强,转速低;

6、而且转矩越大,电流越大,磁场越强,转速越低;

楼主:
回楼上刘老,那串激电机是交流电动机还是直流电动机,为什么一般都是交、直流都好用呢?是用交流电动机的理论解释还是用直流电动机的理论解释更贴切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串激电机是交流电动机还是直流电动机,为什么一般都是交、直流都好用呢?是用交流电动机的理论解释还是用直流电动机的理论解释更贴切呢?

1、是交、直流两用,但是转速与交流电的频率无关所以不是交流电机;

2、之所以可以用交流电是因为,电枢与励磁线圈串联,同时改变电流方向,转子方向不变的缘故;

3、它的结构原理当然是直流电机;

网友E:
引用 网友C:

1、是交、直流两用,但是转速与交流电的频率无关所以不是交流电机;

2、之所以可以用交流电是因为,电枢与励磁线圈串联,同时改变电流方向,转子方向不变的缘故;

3、它的结构原理当然是直流电机;

网友F(2017-05-16):
手电钻调速又是怎么实现的呢?谢谢,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手电钻调速又是怎么实现的呢?谢谢,

调电压调速。在手扳的开关上带一个电位器,调整双向可控硅导通角调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