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 下精确定时

楼主(2011-05-31):
已经好几次讨论这个问题了,Windows是非实时的。所以精确也高不到哪儿去,但是每两次的间隔时间很准确。

如果坚持要用它来精确定时。

程序的代码步骤如下。

使用timeSetEvent建立以个MM定时器,返回的是定时器的ID。timeSetEvent参数中有一个回调函数TimerProc(当然你可以用别的名字)就是周期性执行的函数。在这个函数体内执行你需要的代码。代码不要有等待等操作,而且执行时间要短(不要超过10ms)现在X86计算机Windows操作系统任务调度时间间隔为15.7ms左右(外频是33MHz整数倍的CPU,如果是100MHz整数倍可能是10ms)。

使用完定时后使用timeKillEvent关闭这个timer。

例子如下:

mTimer = timeSetEvent(20, 1, TimerProc,  (DWORD)pParam, TIME_PERIODIC);

...

DWORD TimerProc(...)

{

//采集数据或者DAC输出

}

...

timeKillEvent(mTimer);

网友A:
这是多媒体定时器,它的定时精度可以做到ms级。

楼主:
我测试过多台计算机(办公用)对于125ms整数倍定时总是很准(如125,250,500,1000),抖动不超过0.1ms。而对于其他的时间间隔抖动甚至到1ms(即使是25,50,75也不行)。

网友B:
你没测带负载的情况,这里负载是指CPU的负载

建议你直接用RTX,多媒体也好,多线程也好,中断也好,都不太可靠

军工仿真大都用RTX

不过正版的RTX比较贵,得几万美金,网上有D版的下。

楼主:
那儿有D版的RTX,我原来一直用的是Eval版,一个月后就完蛋。幸亏是自己用来试验,没用于项目。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测试过多台计算机(办公用)对于125ms整数倍定时总是很准(如125,250,500,1000),抖动不超过0.1ms。而对于其他的时间间隔抖动甚至到1ms(即使是25,50,75也不行)。

请问你是用什么方法测试的?

网友B:
CSDN下载频道有,搜索Ardence

http://download.csdn.net/source/2694471

楼主:
测试的方法很简单。用QueryPerformanceCounter。

网友B:
也可以这样:

__asm rdts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