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发数据给pc的显示问题

楼主(2011-05-31):
我在西门子plc。315-2PN/DP, 我的pc是用vb写的,在pc上可以看到收到的原始数据,我发给plc是54,上面显示6,发65,显示A,但是我想显示54和65,该怎样办?谢谢

网友A:
你这个数据类型是INT,还是DINT。siemens 的数据分高低位的,注意这个方面即可。

网友B:
好像从串口上读的是字符串类型的数据,VB中又将它转成了ASCII码。C h r(54)=6. A s c("6")=54.你这个VB串口通讯自己编写的吗,能不能发给我学习学习,谢谢啦 xiaozhou__1984@163.com

网友C:
发给plc是54,上面显示6, 上面是指的?PC监控画面中还是?

网友D:
这也要看使用什么样的协议,通常是发送ASC码,比如我要发送1,实际上发送的是1的ASC码,也就是30H,一个ASC码刚好占用通讯中一帧数据的7位数据位。所以一个字符是一帧数据。MODBUS RTU 发送的直接是数据,MODBUS ASC应该发送的ASC码,我没用过,这个呢只要看一下通讯协议就可以了,我当初写个VB与三菱PLC通讯的程序时,就是看它的通讯协议,三菱的通讯协议我用过两个,一个是编程口的协议,好像不是开放的,另外一个是自由协议,就是ASC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发给plc是54,上面显示6, 上面是指的?PC监控画面中还是?

说的显示 应该是 上位机画面吧,应该是把 值当ASCII 码显示啦! 做个ASCII ->整数转换试试!

楼主:
电脑上直接显示的原始数据就是6或者A, 没有经过VB 处理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