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P1E-N60用CX-PR.. FOR CP1E软件连不上电脑?

楼主(2011-05-31):
我装的是CX-PR.. FOR CP1Ev1.0软件,USB驱动也装成功了,就是连不上。。软件中新建工程也没有N60这个型号。请高手赐教!

网友A:
软件版本低了?现在用CX-one了。全系列的。。。

网友B:
建议安装欧姆龙9.0-9.3版本编程软件.

网友C:
CPM1A程序用FUN加密后可以读取程序,但内存不能清除,程序也不能修改,想修改程序请求大侠帮助

网友D:
软件版本问题

CPM1A程序用FUN加密后可以读取程序,但内存不能清除,程序也不能修改 有这样的问题?  呵呵

楼主:
我找9.0的软件试试,听说不好装。

网友D:
欧姆龙的软件安装比较简单

网友E:
OMRON CX-ONE 4.0(CX-P9.0)挺好装的,比8.0的好装

楼主:
今天装个9.0的。可以通讯了。一上载---加密了。

网友F(2012-05-22):
哪里有CX-one 9.0的软件

网友D:
电驴或者有些论坛有CX ONE4.0之类的软件 比较大

www.ytleader.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