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怎么样恢复ABB550变频器的出厂设置

楼主(2011-05-31):
我厂有一台ABB550的变频器,用ABB标准宏,则变频器用键盘能起动,用ABB手动/自动宏,则变频器用键盘就不能起动的,查了参数,设置的没问题,请问是什么问题,如何恢复ABB550变频器的出厂设置,请各位高工指导。

网友A:
设置成手自动宏,变频器只能接受外部信号控制起停,当然不能键盘启动,回复出厂设置的话重新设定标准宏

网友B:
改变宏设置并保存即可恢复出厂设置

楼主:
对:枫风雨霖 关于
设置成手自动宏,变频器只能接受外部信号控制起停,当然不能键盘启动,回复出厂设置的话重新设定标准宏
内容的回复:
设成ABB手动自动宏,我们厂有几十台这样的ABB变频器都可用键盘启动,唯一这台不可以的

楼主:
改变宏设置并保存即可恢复出厂设置 ,这种方法都试过了的,但还是没用的,有没有其它方法的。

网友C(2013-11-17):
控制板有问题。换CPU控制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