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PLC与触摸屏通讯距离问题
中国人,民有所居

楼主(2011-06-01):
现有触摸屏三菱GT1275,PLC是FX2N,由于距离比较远,估计已经超过100米了。

请问是否有办法解决这个距离问题?

听说FX2N这里可以用485BD,但是三菱的触摸屏手册里面连个接线图都没有,请教如果这个方式行的通,触摸屏这头该如何接线?或者告诉我哪本手册里面有接线图。

非常感谢各位关注!

网友A:
先找到触摸屏手册,看一下。

官网上没找到资料的话,打技术支持热线问一下,400----821---3030

中国人,民有所居

网友:
谢谢云峰!

上周打电话问了技术热线了,她说通讯距离只有30米。485的通讯距离这么短恐怕说不过去吧。接线图倒是没有问她。

网友B:
FX2N内安装一块485BD,GT1275侧安装一台有源的232-485模块。

网友C:
我的映象中,可以连接的。客户用过。

网友D:
对,打一下服务热线比较好

网友E(2011-09-15):
我也想问这个问题,三菱PLC与触摸屏通讯最长的距离能达到多少米?

网友F:
可以选用无线232通讯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