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0故障显示代码的含义,方便自我诊断

楼主(2011-06-01):
状态灯:(Status LEDS)
Health 正常
Run 运行
Start contactor 启动接触器
Over Current trip 过电流跳闸
Program stop 程序停止
Coast stop 惯性滑块停机
人机接口显示:(MMI display)
英文 说明 可能原因
Accts failed 电流互感器故障 未接电流互感器
Autotune abort 自动调谐失灵 自动调谐扩展失灵活
Autotune errot 自动调谐失误 自动调谐操作失误
AUX power fail 辅助电源失败 辅助自检到问题
Checksum fail (Eeprom)校验和失败
Enable config 组态有效 选择了有效状态
Encoder failed 编码器故障 编码器信号故障
Encoder alarm 编码器报警
Field fail 励磁故障 励磁电流太低
Field over 1 励磁过流 电动机励磁过电流
Health word 正常字
Health store 正常存储
Heatsink trip 散热器过热跳闸 散热片过热
IA FBK CAL fail 电枢电流自检失败
IA Inst CAL fail 电枢电流自检失败
Language checksum fail 语言方式选择错误
Missing pluse 丢失脉冲 丢失电枢电流脉冲
Over I trip 过电流跳闸 电动机电枢过电流
Over speed 超速 电动机超速
Over volts 过压 电动机电枢过压
Phase lock 锁相环 交流同步失败
Pre-Peady fault 准备欠缺
P3 state P3口状态警告
Speed FBK alarm 速度反馈报警
Stall trip 堵转跳闸 电动机堵超时跳闸
Thermistor 热敏电阻 电动机过热
Trip reset 跳闸复位
3-Phase failed 3相故障 无3相电源
如有技术问题或需要采购SSD590和维修的可以联系我---上海南安机电 吕悦 13681655029

网友A:
590专业维修13830812651

楼主:
590控制相对还是简单的,维修也比较方便

网友B:
专业生产欧陆590C,所有配件及快速维修,15822072968,,欧陆590直流调速器,欧陆维修,欧陆590维修,固态高频

网友C:
楼主你好,我有一台590C报 SEQ PRE READY请指点是什么故障,怎样解决,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