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相序翻了会有怎样的结果??

楼主(2011-06-01):
最近遇到了一个现象,有点儿想不明白,想在这里跟各位大侠讨论讨论:

一个变频器控制伺服电机的传动系统。在变频器侧把电机的相序接反了,电机空载,只是转了几下变频器就告警了。检查变频器的告警信息,发现是类似于堵转保护的告警。

告警前的最大转速不到70rpm,电流高达60A。

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变频器控制伺服电机??

伺服电机接线反会报警!

网友B:
交流电机、相序反了会反转!

网友C:
看 波恩 的专贴!

网友D:
私服电机相序错了还可能会飞车

网友E:
变频器驱动伺服电机?要是堵转报警,可能是伺服电机根本就转不动,有机械抱闸吧?

楼主:
刹车没有问题,打开的,我听到了清晰的刹车动作的声音

请问第五纪冰川,什么叫波恩的专贴?

到哪里去看?

网友F:
变频器有问题,或变频器设置有问题

网友G:
大家别感到意外。丹佛斯变频器可以驱动交流伺服的啊。

网友H(2011-07-07):
这个很正常吧,私服控制器接电机相序反了肯定报警。有时候速度给高了的话,还比较吓人。最好通电后先给0速度,运行程序,如果用手转电机轴不动的话,表示接线正常;但如果,电机有震荡,或别的动作,则相序可能有问题。。

网友I:
请仔细说一下变频器控制伺服电机是如何控制的?

网友J:
一个变频器控制伺服电机的传动系统!很奇怪的控制!如果不是特别的话设计人员估计脑子进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