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动伺服系统实现方案

楼主(2011-06-01):
若需要一套伺服系统,具有随动跟踪功能,如何实现呢?

以电视跟踪飞机为例。先手动让目标进入摄像机视场。摄像机安装在转台上。要求转台俯仰轴及方位轴实时转动,让目标始终处于摄像机视场中心, 计算机程序根据图像能不断给出方位和俯仰轴的偏差值。用这个值来控制转台实现这个功能。用运动控制卡及伺服驱动器如何实现?

运动控制卡实现起来的困难之处:

1。控制卡要求目标位置是已知的。而这里只能实时给出目标位置。

2。即使以实时给出的位置做目标位置,控制卡计算时总是以目标位置是速度为零。而实际目标在不停地运动。这样形成的偏差可能让目标出视场。即使不出视场,运动的不平滑必然导致异响。

网友A:
假如物件在屏幕的中央为付合要求。那以屏幕中央为原点。上位机周期性给出目标距原点的差值给控制卡。至于跟不跟得上就看你物件跑多快了,要是子弹肯定出视场了。平滑与动态响应可能就不能兼顾了

楼主:
动态当然要和平滑兼顾,我参观过某研究所得坦克电视跟踪系统很平滑,同时也是动态的。区别在于他们是自己开发的随动伺服系统。

楼主:
对:没什么不可能 关于

假如物件在屏幕的中央为付合要求。那以屏幕中央为原点。上位机周期性给出目标距原点的差值给控制卡。至于跟不跟得上就看你物件跑多快了,要是子弹肯定出视场了。平滑与动态响应可能就不能兼顾了

内容的回复:

你那种做法根本行不通,差值给控制卡,目标已经跑了。形成的外闭环总是有静差存在,如果用小视场目标早不知道哪儿去了。

楼主:
原来做过一个类似的方案是,只用伺服驱动器,用模拟信号控制速度。根据误差通过PI形成控制量通过PCI的DAC输出。将这个输出送给伺服驱动器。缺陷是Windows非实时,小视场是目标在中央震颤。

网友A:
我不太懂噢。刚接触这类东西。可能我想法太简单了

网友B:
这没有问题啊,一般一两个毫秒发一个指令,运动起来就基本是平滑的。

半实物仿真中转台都是实时跟随指令的,一般通过光纤反射内存获取指令,1毫秒一个

我们做的话一般不用运动控制卡,如果非要用,至少得支持PT模式,最好指令还要有缓冲区。

PS:TellTruth不要再提实时的问题了

网友C:
图像抖动的问题请参考一下数码相机的电子防抖功能!

网友D:
1。控制卡要求目标位置是已知的。而这里只能实时给出目标位置。

2。即使以实时给出的位置做目标位置,控制卡计算时总是以目标位置是速度为零。而实际目标在不停地运动。这样形成的偏差可能让目标出视场。即使不出视场,运动的不平滑必然导致异响。

PVT模式完全可以解决上面的问题。  典型的应用就是基于视频的分拣系统。

网友E:
怎么感觉基于图像的运动识别才是关键。

网友D:
没错,图像的识别是关键;只要图像的识别能达到实时性要求,运动控制其实好说.

楼主:
对于简单背景下的目标提取在做过图像处理的人看来不是什么难事。

网友F:
关键是你处理的速度是多少。

网友G(2011-07-01):
伺服系统可以考虑用音圈电机来实现QQ22810988

网友H:
这个不难,视觉的问题。其实我们目前的机器人上原理有点相似。。识别不难,控制的话方法可以采用。1、上位闭环,采用速度控制方式,位置在上位机做。2、采用具有多段小线段连续插补加工的卡。如果你们自己做卡的,底层开放的话那就办法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