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绝对位置、相对位置

楼主(2011-06-01):
最近手里面有个项目,其中有一个控制是这样的:有一个吸盘要在A处吸取产品然后放在B处,这个吸盘在AB间运动是靠伺服精确定位的

1.我打算用FX1N-60MT直接驱动MR-J2A-40A  ,这样搭配好不好(伺服第一次用)
2.我看了一下PLC的编程手册,有些不明白:对于绝对位置控制(DRVA)和相对位置控制(DRVI),是不是只是指令上的不同,硬件上有区别吗,比如我要用绝对位置控制的时候是不是必须用带绝对位置编码器的伺服马达

请告诉指导一下,先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