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2N PLC能不能配套触摸屏和伺服电机

楼主(2011-06-01):
三菱FX2N PLC能不能配套触摸屏和伺服电机,请各位大虾指教.使用位置模式

网友A:
当然可以,如果伺服是速度模式,那么需要扩展模拟量模块,如果是位置模式,FX2N的脉冲频率只能达到20KHZ,要考虑是否能满足精度要求,还有是必须买MT晶体管输出的!

楼主:
谢谢!应该是速度模式,要控制的是定长。

网友A:
要控制长度应该是位置模式。

网友B:
 可以,我们这就是FX2NPLC与触摸屏配套使用。

网友C:
可以的啊

楼主(2011-07-06):
人呢, 怎么没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