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编码器在PLC上应用问题

楼主(2011-06-01):
各位高手!!以下

PLC控制X轴伺服电机转动,当PLC发出10000个脉冲后,电机开始转动,开始送料(铁线),如果没有误差的话最终输出铁线的长度应为100mm(我这设为:100个脉冲走1mm)。但是机械上有可能有误差,从而导致铁线的长度不是100mm,可能变少99mm左右吧。 那如果外接编码器,让铁线带动编码器转动,从而编码器发出脉冲,反馈回PLC,进一步控制其送出铁线长度为100mm。

请问下: 编码器反馈回PLC里的程序是怎样编写?接线是怎样? 我用的PLC是:40EH00T2。20PM00M 的。    谢谢!~!~!期待您的回复!~!谢谢!!

网友A:
编码器连接一个高速计数器,然后把计数器的值拿出来,换算一下就行了

楼主:
对:该放手时就放手 关于

编码器连接一个高速计数器,然后把计数器的值拿出来,换算一下就行了

内容的回复:哦 先谢谢!不过当PLC在执行脉冲指今时,其所有的操作数都不可以改变的,即使是改变了也要等待下次再次执行该指今才可以输出脉冲啊。比如编码器反馈回的数经过运算后为:999个脉冲。但是当时PLC正在指行脉冲指今啊。不明白哦 ,请各位高手讲得仔细点咯~!谢谢!!

网友B:
铁线带动编码器转动的精度未必就比伺服电机带铁线运动的精度高,还是在伺服带铁线的传动环节做文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铁线带动编码器转动的精度未必就比伺服电机带铁线运动的精度高,还是在伺服带铁线的传动环节做文章吧!

谢!~ 我明白你的意思,,  不过编码器上的应用也要学习,或懂得怎样应用哦。希望各位高手们可以提供些编码器在PLC上应用的资料。。谢!~!~!

网友C:
高速记数器记数与PLC的CPU在执行脉冲指令是两个并行动作,所以你的担心是多余的。回复内容:
对:springaaa 关于回复内容:
对:该放手时就放手 关于

编码器连接一个高速计数器,然后把计数器的值拿出来,换算一下就行了

内容的回复:哦 先谢谢!不过当PLC在执行脉冲指今时,其所有的操作数都不可以改变的,即使是改变了也要等待下次再次执行该指今才可以输出脉冲啊。比如编码器反馈回的数经过运算后为:999个脉冲。但是当时PLC正在指行脉冲指今啊。不明白哦 ,请各位高手讲得仔细点咯~!谢谢!!

内容的回复:

楼主:
对:zhouhuxi 关于高速记数器记数与PLC的CPU在执行脉冲指令是两个并行动作,所以你的担心是多余的。回复内容:
对:springaaa 关于回复内容:
对:该放手时就放手 关于

编码器连接一个高速计数器,然后把计数器的值拿出来,换算一下就行了

内容的回复:哦 先谢谢!不过当PLC在执行脉冲指今时,其所有的操作数都不可以改变的,即使是改变了也要等待下次再次执行该指今才可以输出脉冲啊。比如编码器反馈回的数经过运算后为:999个脉冲。但是当时PLC正在指行脉冲指今啊。不明白哦 ,请各位高手讲得仔细点咯~!谢谢!!

内容的回复:

内容的回复:哦 !那就是说在执行脉冲指今时,是可以改变当中的参数咯。也是说编码器反馈回PLC,把目标值减去高速计数器的当前值时时刻刻地传送到脉冲指今当中就行咯。例:目标值:1000个脉冲,高速计数器的当前值为:200个,那:当前脉冲指今的脉冲数为:1000-200  个?对吗 。。谢谢!~!~!

网友D(2011-11-03):
对:springaaa 关于回复内容:
对:zhouhuxi 关于高速记数器记数与PLC的CPU在执行脉冲指令是两个并行动作,所以你的担心是多余的。回复内容:
对:springaaa 关于回复内容:
对:该放手时就放手 关于

编码器连接一个高速计数器,然后把计数器的值拿出来,换算一下就行了

内容的回复:哦 先谢谢!不过当PLC在执行脉冲指今时,其所有的操作数都不可以改变的,即使是改变了也要等待下次再次执行该指今才可以输出脉冲啊。比如编码器反馈回的数经过运算后为:999个脉冲。但是当时PLC正在指行脉冲指今啊。不明白哦 ,请各位高手讲得仔细点咯~!谢谢!!

内容的回复:

内容的回复:哦 !那就是说在执行脉冲指今时,是可以改变当中的参数咯。也是说编码器反馈回PLC,把目标值减去高速计数器的当前值时时刻刻地传送到脉冲指今当中就行咯。例:目标值:1000个脉冲,高速计数器的当前值为:200个,那:当前脉冲指今的脉冲数为:1000-200  个?对吗 。。谢谢!~!~!

内容的回复:

把输出脉冲数量设为0,脉冲输出就没有限制了,再和编码器的输入脉冲做比较就可以了。

网友E(2011-12-20):
很简单 40EH的话 有四路高速计数 XO X1 对应 C251 X4 X5对应 C252 X10 X11对应C253 X14 X15对应C254                用比较置位和比较复位指令就可以 DHSCS DHSCR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简单 40EH的话 有四路高速计数 XO X1 对应 C251 X4 X5对应 C252 X10 X11对应C253 X14 X15对应C254                用比较置位和比较复位指令就可以 DHSCS DHSCR

这位老兄你好!可不可以说的详细点,怎样才能及时地利用外接编码器反馈回来的脉冲给PLC,进一步做到闭环控制!谢!~!1

网友F:
用闭回路定位控制指令就可以了,一条指令就搞定

网友E:
对:springaaa 关于引用 wtg5077389 的回复内容:很简单 40EH的话 有四路高速计数 XO X1 对应 C251 X4 X5对应 C252 X10 X11对应C253 X14 X15对应C254                用比较置位和比较复位指令就可以 DHSCS DHSCR

这位老兄你好!可不可以说的详细点,怎样才能及时地利用外接编码器反馈回来的脉冲给PLC,进一步做到闭环控制!谢!~!1
内容的回复:详细的话打我电话137364971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