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定量包装秤故障和技术改造

楼主(2011-06-01):
1 引言

自动定量包装秤是将散状的物料,按照规定之重量分装的设备,它必须具有必要的计量精度(2/1000)和相应的包装速度。DCS-50/A2型自动定量包装秤是生产物料的特殊性( 产品为片状氯化钙),工作环境潮湿,钙粉腐蚀严重。自动包装秤自投运以来,运行一直不稳定,有时一个班下来,故障多达七、八次,直接影响我公司的正常生产。

2 自动包装秤的结构及工作过程

2.1 自动包装秤的结构
DCS-50/A2型自动定量包装秤(以下简称包装秤)由机械控制部分和电器控制部分组成。机械部分由气缸;气缸连接臂;下料调整板;大、小弧门;料桶;放料底板;下料口;夹袋器;输送皮带机等组成。电器控制部分由称重传感器;电磁阀;接近开关;F701称重控制器;PLC可编程序控制器;电机等组成。

2.2 工作过程
首先在F701称重控制器上设定称重值, 然后把手动/ 自动开关拨到自动位置,此时F701称重控制器给PLC输入端一个触点信号,PLC相应输出触点信号去控制包装秤的大、小弧门电磁阀, 使包装秤的大、小弧门在气缸的驱动下同时打开, 物料经调整板落到料桶内。当物料重量达到快加设定值时,F701给PLC的快加信号停止,PLC控制快加气缸的电磁阀失电,关闭大弧门。此时,物料通过大弧门半圆形开孔继续落料,当料桶内物料达到称重设定值时,F701给PLC的慢加信号停止,慢加电磁阀失电,小弧门关闭,此时,称重过程结束。接下来用夹袋器夹好包装袋, 称好的物料自动落下,然后进入输送缝包系统。

3 DCS-50/A2自动定量包装秤的故障原因及改造方案

3.1 包装秤的故障原因
包装秤自投运以来,故障率最高的是秤的电器控制部分。由于我公司生产的产品为片状氯化钙, 在包装过程中产生大量的钙粉,钙粉吸潮形成腐蚀性,导电性极强的氯化钙溶液。包装秤的手操控制箱;电磁阀箱;电控柜等均安装在现场。由于箱体密封不严,钙粉进入后造成接线端子间短路,使电磁阀不能动作,PLC可编程序控制器失控, 导致包装秤无法正常工作。另外, 包装秤大、小弧门连接臂的长度设计的略微短小, 当包装秤工作时, 经常发生大、小弧门敲击秤体的现象,造成大、小弧门的损坏。

3.2 电器部分的改造
根据我公司的实际情况, 我们采取了三个解决方案。第一,把秤的核心部件——电控柜移到工作环境相对干燥的地方,降低钙粉对电器元件的腐蚀。第二,把无法移动的手操控制箱、电磁阀箱内部接线端子取消,线与线之间的连线改为焊接,焊点处做防腐密封处理。按钮开关均更换为XTSJ型接近开关。第三, 在手操控制箱、电磁阀箱内通入0.02Mpa的干燥的压缩空气,使箱内始终保持正压状态,防止钙粉的侵入。通过这三种方式的改造包装秤电器控制部分运行平稳, 电器元件再也没有出现过短路烧毁的现象。

3.3 机械部分的改造

3.3.1 气缸的改造
气缸是包装秤的重要控制部件,大、小弧门, 放料底板的工作全是在气缸的驱动下动作的。由于包装秤工作环境潮湿,钙粉较多,腐蚀性强,所用气缸杆运行一段时间后均被腐蚀成蜂窝状, 气缸杆的光洁度受到破损造成气缸前端密封圈漏气, 使气缸无法正常工作。针对此问题我们用消防带套在伸出的气缸杆上, 消防带两端用卡环卡住,同时在消防带内加入润滑脂,这样气缸既得到了润滑又防止了钙粉对气缸杆的腐蚀。此法可谓一举两得,我们把这种方法称之为——“防尘润滑法”。经实践, 此种方法对气缸保护效果非常好, 使用寿命可达半年以上。

3.3.2 大弧门连接臂的改造大弧门是包装秤称重的主要部件, 经过以上的改造, 包装秤平稳运行一段时间以后, 出现大弧门在打开时有敲击秤体的现象。因敲击使大弧门出现了裂纹,随时都有破碎的可能。对此,我们首先用调整大弧门气缸的前后位置来解决, 当气缸杆全部伸出时,调整气缸的位置,使大弧门不再敲击秤体。但当气缸杆全缩进时,大弧门有关过现象并且漏料严重,影响称重。经反复调整气缸位置均达不到正常工作的要求。于是我们又采取另一种方法, 即延长大弧门连接臂的长度, 通过计算把连接臂的长度由原来的8cm延长到14cm,这样大弧门在打开时旋转的角度就减小了, 同时对气缸的位置稍加调整就能保证气缸杆全部伸出时大弧门即不敲击秤体, 缩回时也不会有关过现象。

4 结语
包装秤经过以上的改造后运行平稳,故障率大大降低。但为了使包装秤长周期稳定运行,我们还编制了“包装秤四每检修方案”, 即每日、每周、每月、每季对包装秤进行相应的维护保养。包装秤的改造成功,解决了制约我公司包装岗位的一大难题,节约了大量的备件费用, 由于包装秤的长周期稳定运行, 使我公司的生产能力大大提高,同时也加大了对废液的处理能力,提升了我集团的环保指数, 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益。

网友A:
和我这边的元明粉打包机蛮像的

网友B(2011-10-31):
上海兆茨实业有限公司是集科、工、贸为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主要从事
工业自动化系统集成及工业传动控制,我公司现与国内外优质产品生产商结成
联盟,以公司的销售网络作为基础,承接各种工程并销售各种相关优质产品,
在学习先进技术的基础上不断研究开发自己的产品,同时,加强对客户“增值”
服务,提供一定的技术支持,在售前和售后服务的基础上,提高营业额,树立
模范项目,在自动化控制系统及气动控制系统方面深厚的技术储备及对电力、
化工、造纸、玻璃,水处理等行业的工艺了解,加之我们真诚的服务,在业内
取得了良好的信誉,成为多家国际知名企业的合作伙伴,公司拥有经验丰富的
专业技术团队,享有直接国内外产品的代理及优惠价格,公司本着“客户第一、
服务至上”的管理理念,在产品和技术上精益求精,为客户提供完整的售前、
售中,售后服务,我们愿以诚信、进取的精神,不断为广大客户提供最新的产
品和最专业的技术保障,公司集工业自动化系统设计、产品销售、工程调试及
售后服务于一体,“诚信,敬业,开拓,进取”是我公司的宗旨。
主要产品:
1,气动液压元件:电磁阀,干燥机,气缸,过滤减压阀,过滤器,气动辅助元件,角
座阀,脉冲阀,执行机构,阀门总成等。
2.仪表控制元件:压力压差,流量,液位,温度开关及传感器等。
3.集成控制设备:现场电磁阀控制箱,气源接线箱,检修箱,端子箱,电控箱,仪表保
护箱、仪表保温箱(玻璃钢、铁、不锈钢、铝合金等材质)等。
4.代理销售产品:THATES(塔特),ASCO(阿斯科),ASCONUMATICS(纽曼蒂克),BARKSDALE
(巴斯德),RITTAL(威图),BIMBA(宾霸),GEMS,SMC,SIEMENS(西门子),E+H,IFM
(艾福门),SOR(索尔),WIKA(维卡),HONEYWELL(霍尼韦尔),REXROTH(博世力士
乐),ROCKWELL(罗克威尔),AB,PARKER(派克),SCHNEIDER(施耐德),OMRON(欧
姆龙),ABB 等。
5.项目改造应用:承接项目改造,项目成套,现场自动化仪表,气动控制系统的设计、
安装、调试等。
销售商:上海兆茨实业有限公司
ADD:上海市浦东新区南码头路101 号海博大厦606 室
TEL:021-61622553
M.P:18817201697
FAX:021-61622470
EMAIL:thates@163.com
www.thates.com.cn